求助:H桥直流电机驱动发热问题

楼主(2010-07-06):
用分立元件搭建H桥驱动直流电机,电机空载的时候参数:6V,1A,8000转,此时MOS管有点烫。接上正常负载电机转了一下就不转了,电机此时运行参数:6V,8A。打算电机运行时在6V,8A上,如何解决驱动发热的问题?请教大家!

网友:
MOS发烫有可能是导通电阻太大,或没有工作在开关状态。
推荐型号IRF3703

网友:
楼主方便的话请联系我,我也在做分立元件驱动步进电机。QQ:214853088  注意电机

网友:
把电量都耗在H桥上了,能不热吗?

网友:
能给你的H桥的型号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IRF3803

网友:
IRF3803这个资料没找到。具体参数不清楚。
驱动电压是否正常?
建议用电动车上用7575 75V75A应该够用,并且易于购买价格也合适。使用电流15-18A。
如果用的是高压(如400V)的管子是不合适的。

网友(2011-09-20):
加个上拉电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