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问题,希望大家能帮忙解决,谢谢了。

楼主(2010-07-06):
我的电机怎么转几圈就会卡一下,为什么?我是用l298n推的。我没有二极管续流,是不是因为这部分得电路图的问题啊。

楼主:
这是我的电路图 (原文件名:L298_motor.gif)

网友:
电机多大的? 这个问题与续流管无关

网友:
会不会是程序的问题呢?

网友:
你是不是给的频率太高了。。频率高会出现失步的现象的。。。步进机有一定的起步频率的。。。

网友:
哈哈~刚刚我也在调这个的程序。。。

话说那8个二极管不接,难道反向电动势不会击穿298吗?手册上说要用快恢复的,你倒好,直接给省了。我觉得298损坏的可能很大。
我是用了297+298的方案,控制起来十分方便,推荐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你有297+298的电路图吗?能不能给小弟我发一份,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我没太明白你的意思,我是刚刚弄步进电机,是说是尺寸吗?还是型号?
你说的意思是可能电机太大了,带不起来吗?还是别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给我回复.程序应该没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