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883 内部有什么寄存器需要重新上电才能正常工作吗?已解决!

楼主(2010-07-06):
最近利用PIC16F887设计了一块测量温度的仪表,含上下限报警,但是我用ICD2下载程序到芯片,本不应该下限报警的,但是确实是下限报警。重新上电问题消失,一切正常!不知道是为什么?在软件中我也没看出什么问题来。不知道坛里人有没有遇到过的。因为是做产品不知道会不会给我带来什么隐患?
芯片使用外部晶振 HS模式。启动看门狗使用默认的计数周期(1/31kHz * 512(WDTCON<WDTPS>) * 128(OPTION_REG<PS>) = 2.11sec)。芯片工作的模块有,捕捉1,定时器2 定时模式,定时器1外部计数模式。(问题主要就出在ICD2下载完后将下载线拔出,重新上电问题消失!)

网友:
是不是共用编程I/O口的原因。

网友:
ICD调试过程报警?还是目标板独立运行时报警?

楼主:
回复 网友A:

编程口线PGD、PGC没有被占用,独立的。

回复 网友B:

不是调试模式,使用ICD2下载,就是下载完将ICD2下载线拔出,或Programmer -> Release from Reset 出现的下限报警,但是当前给定的条件绝不是下线报警条件。但将电源插头拔下重新上电就怎么也没有问题了,怎么测试也不出现。当我在用ICD2下载,第一次运行又会出现。问题出在下载完移除ICD2芯片第一次运行!

楼主:
发现问题所在了,我在初始化时连续写EEPROM序列时,写完成判断是在写函数里做的,但写完最后一个字节没判断是否写完,我就直接读EEPROM值更新内部RAM参数导致的。连续读的参数全部失效。当重新上电我是判断初始序列是否完成。没有写的过程,当然初始读就不会有问题了!这个问题我还是在Proteus软件里第一次运行的警告中发现的。看来Proteus还是不错的。也是第一次运行出错。报警现象都是一样的。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发现问题所在了,......这个问题我还是在proteus软件里第一次运行的警告中发现的。看来proteus还是不错的。也是第一次运行出错。报警现象都是一样的。哈哈~

问题解决了。恭喜!

网友:
proteus有时候挺强大的,在里面调试发现过程序实现引起的DS1302收发切换冲突。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的确Proteus如果模型做的好更容易发现细节。不错!不过利用模型仿真时最后看一下帮助文档看看模型是否有相关限制。以免发生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