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人一个问题!

楼主(2010-07-06):
用两位数码管显示数字,如果手动让显示数值不断地加1,当显示超过100时,显示多少??如果有相关资料,请指教!!

网友:
最后两位。

网友:
如何显示看程序怎么处理,当然按常理是显示最后两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比方说有两位数码管,当显示789时,利用789/10,789%10,十位数码管怎么能显示78呢?

网友:
如果知道你的数字会超过100的,你还用/10来求10位,你的程序本身就有问题
(i%100)/10是不是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不知情的情况下不断地按下增1按键,而程序是按照X/10求十位写的,超过100时就不知道显示的数值是否正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如果不知情的情况下不断地按下增1按键,而程序是按照x/10求十位写的,超过100时就不知道显示的数值是否正确了

变量的取值范围编程的人也不知道吗?如果知道你的数字会超过100的,你还用/10来求10位,你的程序本身就有问题
再一个,明明只有两位,为什么不设置一个上限?比如>99就归零或者做其他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拜谢!醍醐灌顶!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淘宝店挺好,以后需要电子器件时一定会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