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L7135电流表问题

楼主(2010-07-06):
想用ICL7135做了一个2A的电流表,但检测电阻是1R,市场上的1R线绕电阻发热很大,可以用0.1R康铜丝,加一个运放把信号灯放大10倍。是否可行?望高手指点。

楼主:
请问这样做是否可行?

网友:
可以,但你的运放要么用轨对轨的或用双电源才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但你的运放要么用轨对轨的或用双电源才可以

你好,用的是双电源,+ -5V,

楼主:
已经解决,正在试用中。

网友:
0.01,输入最大只有20mV,恐怕这个噪声就…………

网友:
原理上,这个电路没有问题。也许会更好,

1、地要分开。

2、测量要差分接法,注意共模电压范围。

3、在实际应用中,采用高端测量。(即使外部短路,也能很好控制。)

网友:
用OP07需要调零电路,一般用ICL7650,LTC1052这类自稳零运放。

楼主:
谢谢几位,由于成本要求,目前解决方法是基准电压由原来的1V调置为200mV,检测电阻改为0.02R。
由于7135资料说明可以在200mV-2V间调节,所以新调试的电路及参数正在测试验证。

网友:
回复 楼主:

选用电流互感器,1A->2.5ms。

网友(2010-08-07):
做2A档位 没必要运放,和锰铜, 个人建议,用铜丝线绕0.1欧电阻,  直接输入到7135做的表头 就可以了...

只要保证表头OK, 测量就没任何问题......(直流电流)

如果测交流 还需要AC/DC转换器.......

个人建议 仅供参考

网友:
加了运放可以限制表头输入电压在允许范围内。利用运放的外特性。

另外,如果运放的IN+和IN-两端反向并联一对二极管做箝位,就可以限制运放输入差分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