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相当于1530流明,

楼主(2010-07-07):
美国一个公司出了一个 LED灯,1530 流明,相当于90W的白织灯泡,直接接到120V交流上

网友:
老大 你标题有问题
不是一个LED灯,是一个灯具上有15个1W的LED灯,
别说直接接120V,它后面有电源,我都以为你说的ACLED接120V,他这个是很普通的吧!

网友:
现在做LED照明的到处都是,楼主随便搜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LED照明灯,淘宝一搜一大把

网友:
关心散热问题。

楼主:
ok,led灯具,质量保证 5年,35,000小时. 1000个以上的价格是129.20 美元。贵。

网友:
我在公司就见过直接接220V的LED,不要任何电路...
功率15W
棒子的产品...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的现在去哪高就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串联而已,不过这种灯肯定不好。

网友:
LZ  国内也有,我们就做这个,几个LED串联,要带驱动电路的,也就是开关电源..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串联而已,不过这种灯肯定不好。

两年前看过报道,说已经有直接上交流电的LED了,不知如今推广得如何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串联的,这东西我亲眼所见,是一颗灯珠,里面的LED晶片都有差不多1cm2,整个灯珠大概就是一个5毛的硬币大小,两个引脚接AC220V。

回复 网友C:
现在在广州工作

网友:
LZ不是技术人员.
鉴定完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见光的波长决定了LED禁带宽度,所以led两端的电压是一定的。耐压高只是因为串联,难道只有用焊锡连起来才是并联,晶圆或者封装时候的并联就不是并联。

led耐压问题前面已经说过了,led驱动一般都是恒流驱动的,恒压肯定是有问题的(压降于电流非正比),所以说不好,此其一;直接上交流有电能利用率和闪烁的问题(单色led没有荧光物质,闪烁更加厉害),此其二。串联200左右红色led其实也是可以点亮的,但是由于220V的波动,你觉得led连在上面安全么?

明白我说的么?有时候亲眼说见未必是真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些都是表面的东西,直接交流电这东西啊,看看二极管的datasheet就明白这东西真的不太靠谱,至少是现在不靠谱。

如果靠谱,各大IC巨头的主页上为何天天在为LED驱动芯片做推广。

网友:
前几个星期,19点的新闻联播中有一段专门介绍LED灯的内容

说LED即将要取待现有的照明设备,将来LED的前景是无限广大的

问一下
LED灯现在进入普通家庭,还存在哪些制约因素?

网友:
    从cree公司的一般白光led的I-V图可以看出来,假设设计为额定电压为300V(220整流)的led,利用100个3V的LED串联。当220V的交流变为200V时候,led两端的电压只有2.7V,发光和电流为大概原来的1/7。但是你丫知道,用电高峰或者农村220V的220V的时候很正常。但电压为240V的时候,led两端的电压达到了3.3V,这时候的额定电流为原来的1倍多,而发光增加并不多,导致发热严重,led很快烧毁或者老化。但是你要知道240V在凌晨或者农村很正常。对比下白炽灯,电压10%波动的时候发光变化不到15%。
    最最最不能接受的是由于电压的变化导致的光谱的变化。白炽灯最多是暖黄一点点或者是白亮一点,但是led则是几乎看不见或者是紫到刺眼。

    反正就是要说明一个道理,led想要驱好,就要恒流,实在不行就限流,再次就是恒压,最最最次的就是直驱。

网友:
如果用串联的话,那坏了一颗就全不亮啦?
这么多灯
那这损坏的几率不是相当的高。。。

网友:
楼上各位有没有听说过恒流二极管?
ACLED肯定不是芯片串联而已
那样VI曲线肯定不行,估计里面把恒流部分邦定在一起,比如我说的恒流二极管

网友:
觉得LED灯看起来很刺眼,但就是照的范围太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明白,多谢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E:

谢谢老方提醒,这样就可以解释led横流电路的简便解决方案了。但是但是本质上led还是串联的,单颗led的耐压不可能高达300V。

恒流电路做进led封装,也是MTK的追随者啊。

网友:
LED进入普通家庭 最主要的困难还是价格! 技术上的困难是散热的问题。

网友:
技术上还有眩光的问题,直接看灯对眼睛不好。LED用来做路灯还可以吧,发热太大了,家庭用的话通风不好个人感觉容易烧起来。

网友:
白炽灯都能烫掉皮,你怎么不怕烧起来啊
一般LED都是铝散热,温升也就是20+度,当你家里30度的时候,它才50多,你不用怕烧起来,
最怕的应该是绝缘没有做好电人!

网友:
一个是散热的问题,一个电源电路的寿命问题,单单LED的寿命可以很长,但电源的寿命跟不上,因为有电解电容,终究有一天电解液会干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白炽灯都能烫掉皮,你怎么不怕烧起来啊
一般led都是铝散热,温升也就是20+度,当你家里30度的时候,它才50多,你不用怕烧起来,
最怕的应该是绝缘没有做好电人!
公司做的LED灯,用Fluke 54II测的,点亮半个钟大概在67~70°C

网友:
SST360,单核led就能7000lum以上。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E:
白炽灯都能烫掉皮,你怎么不怕烧起来啊
一般led都是铝散热,温升也就是20+度,当你家里30度的时候,它才50多,你不用怕烧起来,
最怕的应该是绝缘没有做好电人!
公司做的led灯,用fluke 54ii测的,点亮半个钟大概在67~70°c

70度 基本手都不能摸了,50+度手还是能碰的。
你的环境温度是多少?如果才20+度的话温升都有50度,那应该是你散热器太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70度 基本手都不能摸了,50+度手还是能碰的。
你的环境温度是多少?如果才20+度的话温升都有50度,那应该是你散热器太小了!
灯杯和网上的这些图片的差不多。我不是负责这种设计的。也是大概记得。
当时测的时候是在实验室里面,温度应该不超过20~25°C,直接在散热器表面测的,LED路灯的也是大概这个温度。
什么时候我拿那个红外的测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G:
High Output – 3600 lumens (6500K at high efficiency) or as much as 6000 lumens (6500K at high output)
Large, single chip with an emitting surface area of 5.4 mm2
High thermal conductivity package with a package thermal resistance of only 0.96° C/W
Integrated thermistor allows for real-time monitoring of the LED’s temperature
Lumen maintenance of greater than 70% after 60,000 hours
Variable drive current from less than 1 A to 6.3 A
Available in a variety of Correlated Color Temperatures (CCT’s) per ANSI C78-377-2008
Designed with a standard on-board connector

那玩意叫做CSM——360,请看官网:http://www.luminus.com/content1520

1、是单颗,不是单核。

2、其实是提供1A-6.3A的驱动电流,LED的光效大概是100流明/w不到点,应该是高达6000流明(as much as 6000 lumens (6500K at high output) )。

如果你用水冷加压……可能会超7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