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款TFT屏

楼主(2010-07-07):
TFT 屏  7寸

带控制器和不带控制器均可

哪种市场上用得多,比较好买 ,而且价格合适

用于教学设备上 ARM  SOPC实验箱

劳烦用过的朋友推荐一下,谢谢了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

有的屏接口 RGB 都有8位 即R0~R7

而有的屏只有R0~R5

它们有什么区别呢,8位色彩丰富一些吧

哪6位的用得多,还是8位的用得多

网友:
回复 楼主:
顺便问下,你是要7寸普屏还是宽屏,是要数字还是模拟的?

hannstar ,群创

楼主:
群创的 AT070TN83

RGB 是6位的  价格一般,用的好像比较多,2440可以直接驱动它吧

这个是三凌的工业屏,价格有点贵,要400左右吧

这个不知是哪个公司的,RGB是8位的。

楼主:
第一次用这玩意,还不知道 色 是这样表示的

16位的也称6万五千色。
18位的称26万色
24位的则号称1600万色,也就是所谓的真彩

见笑了

网友:
LZ是来卖屏的?

7寸带控制器和不带控制器我们都有.价格都是很便宜的.

24位实在是没什么必要,一般16位就够了.

建议买好采购的,等你设计完了又买不到屏的话郁闷死了.

最后一个是韩彩的.

具体价格可以联系我们.

网友:
AT070TN83  用的貌视比较多 上几天买的价格190左右

网友:
www.mcutech.cn  3.5寸到15寸现货供应 单片机控制驱动TFT彩色液晶屏模块  可带触摸屏

楼主:
呵呵,楼上的屏太贵了,不合适

网友:
群创的不好用,第一次打板你有可能点不亮 呵呵

网友:
8楼可联系我呀,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群创的不好用,第一次打板你有可能点不亮 呵呵

bj-stm8: 说说看,怎么回事啊

是背光不亮还是啥?

网友:
是VCOM那鬼地方最容易出问题。不过认真看完手册后再动手,一般不会出问题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 价格可以沟通嘛

网友:
回复 楼主:
tft 屏  7寸
带控制器和不带控制器均可
哪种市场上用得多,比较好买 ,而且价格合适
用于教学设备上 arm  sopc实验箱
劳烦用过的朋友推荐一下,谢谢了

我用过 9261,9263,2440 接TFT屏,都是用的数字接口,不同屏的接口一样,用法没区别
用的比较多的是群创的屏,16位,18位,24位的屏 色彩有点区别,区别不大,如果LCDC用16位
接18,24位的屏也可以,稍微注意一点就可以。  从芯片出来到屏的接口线不能太长,数据总线做等长,5根控制信号线
加电阻+电容(小电容,软件参数搞不对的时候可以用电容调一下)。

可以联系我(qq:67336830,铁xx) 提供原理图接图 和 详细注意事项。

楼主:
呵呵 铁拐子兄

湖北老乡啊

谢谢你了

网友:
14楼很有经验,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