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lesim仿真的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10-07-07):
如题。
为什么我在objects 窗口看不到信号呢?我用的是modelsim6.5 SE。

楼主:
Modelsim第一次用,步骤是照着《面向CPLD/FPGA的Verilog设计》来的。

网友:
你的module没有输入输出信号,modelsim会把你的模块优化掉,所以把优化关掉
vsim -novopt  <tb_nam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怎么把优化关掉?麻烦说具体点。
还有我就是把设计文件和Testbench文件一块加进来的,可是仿真testbench文件时激励信号和输出都看不到。

楼主:
今天又搞了搞,还是不行。
这是我的Verilog HDL设计源文件

`timescale 1ns/1ns

module adder4 (iclk,rst,oclk); //---------PWM OUTPUT TEST
input iclk;
input rst;
output [5:0]oclk;
reg [15:0]counter;
reg [5:0]off;
reg [15:0]pwmwidth;
reg [15:0]pwmperiod;
reg [2:0]counter1;
reg clk;
always @ (posedge i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begin
   counter<=0;
   pwmperiod<=16'b1000000000000000;
  end
else
  begin
   if(counter>=pwmperiod-1)
    counter<=0;
   else
    counter<=counter+1;
  end
end
always @ (posedge i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pwmwidth<=16'b0000000100000000;
else
  begin
   if(counter>=pwmwidth)
    off<=6'b111111;
   else
    off<=6'b000000;
  end
end
assign oclk=off;
endmodule

楼主:
这个是TB文件。
`timescale 1ns/100ps
module adder4_tb  ;

  wire  [5:0]  oclk   ;
  reg    rst   ;
  reg    iclk   ;

  initial
  begin
      iclk=0;
      rst=1;
      #20 rst=0;
      #120 rst=1;
      #10000 $stop;
  end

  always #50 iclk=~iclk;

  adder4
   DUT  (
       .oclk (oclk ) ,
      .rst (rst ) ,
      .iclk (iclk ) );

endmodule

网友:
先把Modelsim根目录下的modelsim.ini的属性由只读改为可写,打开这个文件,将voptflow的值从1改成0,然后保存关闭,改回只读属性,然后重新建立仿真工程,进行仿真,因为你的硬件逻辑都被优化了,所以也就没有东西供仿真器显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哈,照你的方法改好了。

网友(2011-01-04):
回复 网友A:
先把modelsim根目录下的modelsim.ini的属性由只读改为可写,打开这个文件,将voptflow的值从1改成0,然后保存关闭,改回只读属性,然后重新建立仿真工程,进行仿真,因为你的硬件逻辑都被优化了,所以也就没有东西供仿真器显示了

找不到voptflow这个值,很奇怪

网友(2011-06-10):
回复 网友A:

太感谢了!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