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的倍频怎么实现的?

楼主(2010-07-07):
ARM的内核频率可以超出所加的晶振频率,这个是怎么实现的呢?好奇。。。
例如51,AVR,时钟频率都不会超过外加晶振频率。。。
分频容易理解,倍频如何实现呢?

网友:
pll,锁相环

网友:
AVR也可以,呵呵,ATtiny25-45-85就可以PLL到16M或者更高到64M(内部8M)
如图:

楼主:
因为之前我用的atmega16和32没有,所以我那么说了。。。
大言了。。。
我看看锁相环去。
楼上的大哥可以说下原理么?

网友:
PLL 在启动代码中设置即可。

网友:
AVR的话就是熔丝位设置一下就可以了,有相应的控制位。

楼主:
嗯,代码设置容易看懂。
实现方式一下看不明白。

网友(2010-09-13):
回复 网友A:
avr也可以,呵呵,attiny25-45-85就可以pll到16m或者更高到64m(内部8m)
如图:

引用图片

我查询了ATmega16没找到此文字

网友:
有些单片机也可以实现倍频的。呵呵。

网友:
PLL 锁相环 反馈电路的一种  调节反馈可设置成 倍频 分频 或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