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发: 请教高手可怎样用继电器组成三路选择开关?

楼主(2010-07-08):
上图可实现部份功能, 缺点是选择另一个开关前先要按复位断开已接通的。怎样可改成单按另一个就断开之前接通的及连接本次所选开关?

例如(1)现在接通, 按(2)就直接断开(1)及接通(2)。

网友:
直接把你的按钮1,2,3的常闭触点替代 图中继电器1,2,3的常闭触点

网友:
你的逻辑描述就有问题, 不先复位,如何保证第一次的正确抢答

网友:
那岂不是没有抢答的意思了。

网友:
有点像PLC控制逻辑。。。
为什么不能搭电路??

楼主:
回 2,3 楼,本意不是做抢答电路,是要做马达转速选择电路。在网上搜到上图拿来讨教而已。

有网友已给了修改办法:

<url>http://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140066&bbs_page_no=1&bbs_id=3007</ur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