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步进电机的资料

楼主(2010-07-08):
此款电机只知道是打印机拆机下来的,一共5根线。我现在没有找到这个电机的任何资料,请各位帮忙看下,最好能详细说明一下 是几相的电机,怎么接线?用什么芯片驱动比较合适?谢谢各位。

拆开以后内部结构图 (原文件名:1.jpg)

电机上的标识 (原文件名:2.jpg)

网友:
四相的,抽头公共端已经连到一起了,适合用单极驱动方式来驱动。简单点就用单片机加2803这类的芯片来玩玩,好一点就找三肯的SLA****系列单极驱动芯片来玩

又或者把里面的公共抽头端断开(测其余四个接头,只有两个接头是相通的就行了),然后用THB6128这类全集成的双极驱动芯片来玩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热情回复,能说下怎么接线吗?我现在有 L298N 和 STK672-080 这两种种芯片,可以驱动这个电机吗?

网友:
298麻烦一点,   STK672-080好像也是单极驱动的,直接用它简单

网友(2010-08-07):
两相的,单极驱动  所以有6根线
/////////////////////////////////////////
                           步进电机控制芯片
TMC 262        高性能步进驱动芯片,最大驱动电流6A;60V驱动;细分为256;step/dir控制信号输入;具有动态电流调节功能,发热量最小,可避免丢步;具有力矩位置反馈功能多项专利
TMC211        1个步进控制+驱动芯片 LIN通讯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209
TMC222        1个步进控制+驱动芯片 IIC通讯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222
TMC223        1个步进控制+驱动芯片 IIC通讯 StallGuard功能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223
TMC428        3个电机控制芯片;SPI或step/dir控制信号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428
TMC454        位置闭环芯片,PID功能,ABN编码器输入,微步406,classic/SPI/SD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454
TMC457        位置闭环芯片,PID功能,ABN编码器输入,微步2048;classic/SPI/SD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457
TMC401        信号转化芯片 SPI---STEP/DIR;42细分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401
                   编码器信号处理芯片
TMC423        3路ABN编码器处理芯片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423
                        步进电机驱动芯片
TMC236        2相步进驱动芯片;1.5A;64细分;齐全的保护和诊断功能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236
TMC239        2相步进驱动芯片;MOSFETS外置;64细分;齐全的保护和诊断功能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239
TMC246        2相步进驱动芯片;1.5A;64细分;齐全的保护和诊断功能; 具有专利技术StallGuard技术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246
TMC249        2相步进驱动芯片;MOSFETS外置;64细分;齐全的保护和诊断功能;具有专利技术StallGuard技术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249
                                      3相步进电机驱动芯片
TMC332        适用2相或3相步进电机;自动高速;运动平稳;细分数2相256细分,3相171细分;S/D接口;ABN编码器输入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332
                     无传感器直流无刷驱动芯片
TMC603        3相BLDC;20A;12-50V;无需Hall换向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603
        详情联系:高先生  13812617052 nicegaowei@yahoo.com.cn
详细资料及参考电路        详细资料及参考电路        详细资料及参考电路

楼主(2010-09-08):
回复 网友A:
四相的,抽头公共端已经连到一起了,适合用单极驱动方式来驱动。简单点就用单片机加2803这类的芯片来玩玩,好一点就找三肯的sla****系列单极驱动芯片来玩
又或者把里面的公共抽头端断开(测其余四个接头,只有两个接头是相通的就行了),然后用thb6128这类全集成的双极驱动芯片来玩

你好,能告诉我用L298N怎么驱动这种电机吗?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公共端接电源正,其余的依次接a+、a-、b+、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