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见过通过TCPIP网络传输的温度湿度设备吗?

楼主(2010-07-08):
在taobao上只找到一种,不知道哪位兄弟还知道有这类设备?谢谢了

网友:
通过TCPIP网络传输温度湿度,是不是太浪费?

楼主:
是这样的,我单位在县里有有几个点,有现成的内部网用,我想监控他们的机房里的温湿度。。。。。

网友:
吧原来的串口或 485信号  用个设备转成 TCP/IP (好象有点怪怪的久没打~~可能拼错了)

之后~~是直接从内网过去 还是用VPN什么的联网就 因地适宜了

网友:
或是 让哪个 采集设备上网~~~ ok

网友:
最好是web方式, 用浏览器就可以看。国外有这种产品。

网友:
周立功就有这种东西, 就是一个带网口和串口的MCU, 传感器通过串口发送数据,MCU做个web服务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好是web方式, 用浏览器就可以看。国外有这种产品。

多少~~~~简单的东西 国人 作不出来行 一定要用国外

只是作出这东西了 成本就是了 还和销路

网友:
同意7楼。
不过的先做出来啊!功能如果好,1000元以内应该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不就是个气象自动站了?

http://61.183.207.190:8081/71zraingis/index.aspx?id=Q1000&starttime=2010-07-06+13%3A00%3A00&endtime=2010-07-08+13%3A00%3A00
武汉江滩的自动站

http://zdz.hbqx.gov.cn/
湖北省气象与生态自动监测网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比较强大……
应该不是MCU实现的吧

网友:
单个机房的硬件成本,可以控制在400元以内。软件自己简单写一下。可以参考下面两个网址。

http://blog.arduino.cn/2008/09/04/arduino-ethernet-%E7%BD%91%E7%BB%9C%E6%89%A9%E5%B1%95%E6%9D%BF/

http://blog.flamingoeda.com/2010/03/07/arduino-%e7%94%b5%e5%ad%90%e7%a7%af%e6%9c%a8-%e6%95%b0%e5%ad%97%e6%b8%a9%e6%b9%bf%e5%ba%a6%e4%bc%a0%e6%84%9f%e5%99%a8-sht10-sht1x/

网友:
串口、485转网络  这个转换一下就行

网友:
http://www.jfjk.cn 有产品,很适合你这种情况。

网友:
【2楼】 igbh
我就有这样的设备,支持温湿度,温度 +-1,湿度 5%,支持TCP/IP,ICMP的ping,ARP和UDP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回复

14楼的能联系一下吗?Q605145

网友:
【15楼】 igbh
我上网不方便,一般在半夜
电话 130024048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