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multisim每次都仿真0.067毫秒就停了?

楼主(2010-07-08):
不知道是哪里改错了,每次仿真,时间显示在0.067毫秒,示波器没有波形变化了,但是右下角的绿方格还在闪.

网友:
你在换一个电路是下,还是这样可能是软件的问题

楼主:
搞定了,原理图设计有问题,其实仿真模型也有问题.电容没回路,结果它就在瞎跑

网友:
回复 网友A:
搞定了,原理图设计有问题,其实仿真模型也有问题.电容没回路,结果它就在瞎跑

哪个仿真模型有问题呀?说出来看看。
电容没回路,它也只能在现有条件条件下跑,或者停止跑,不会瞎跑的吧?

网友:
"其实仿真模型也有问题"

don't blame the tool if you don't know how to use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