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魏坤哥IDT7204L20J 后面带L50或L35的可以用吗?

楼主(2010-07-08):
如题

网友:
后面的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是不是带L35的快些呢

楼主:
那用IDT7204L12SO 可以吗

网友:
L12的可以。L35的太慢了吧?

网友B:
L35或L50的速度太慢,建议用L12的

楼主:
恩,知道了,谢谢大家

网友(2012-10-29):
引用 网友B:
L35或L50的速度太慢,建议用L12的

我的后面是ITD7204L25可以吗,我用的是50M 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