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与三菱PLCFX2N通信问题!请各位帮帮忙啊

楼主(2010-07-08):
我刚接触PLC,想用51单片机与PLC用串口通讯,9600的波特率,1位开始位,7位数据位,1位偶校验,1位停止位,程序很简单,就是想让PLC的Y1置位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int temp[9]={0x02,0x37,0x30,0x31,0x30,0x35,0x03,0x30,0x30};

void main ()
{

        unsigned int i;
    SCON  = 0x50;
    TMOD |= 0x20;
    TH1   = 0xFD;
    TR1   = 1;
    EA    = 1;

while (1)
    {
        for(i=0;i<9;i++)
                {
                        ACC=temp;
                        CY=P;
                        TB8=CY;
                        SBUF=ACC;
                           while(!TI);
                          TI=0;

            }
        if(i==9)  while(1);
        }
}
可是PLC一点反应都没有,大家帮忙看看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哈哈 看来问题还得我自己解决啊  被我搞定了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int temp[9]={0x02,0x37,0x30,0x31,0x30,0x35,0x03,0x30,0x30};
sbit LED = P1^0;
void main ()
{

        unsigned int i,mm,y;
    SCON  = 0x50;
    TMOD |= 0x20;
    TH1   = 0xFD;
    TR1   = 1;
    EA    = 1;

while (1)
    {
        for(i=0;i<9;i++)
                {
                        ACC=temp;
                        CY=P;
                        TB8=CY;
                        y=ACC&0x7f;
                        mm=0x00|TB8;
                        mm=mm<<7;
                        SBUF=y|mm;
                           while(!TI);
                          TI=0;

            }
        if(i==9)  while(1);
        }
}
刚开始偶校验这几行我就没弄太明白,
ACC=temp;
CY=P;
TB8=CY;
SBUF=ACC;
这是我在网上搜的,人家都说偶校验是这么写的,可实验证明这是不对的,经过我的改正
                           ACC=temp;
                        CY=P;
                        TB8=CY;
                        y=ACC&0x7f;
                        mm=0x00|TB8;
                        mm=mm<<7;
                        SBUF=y|mm;
现在已经能给PLC置位啦   哈哈这一天总算是有点成果啦

网友:
是用来读取些个plc的参数吧,没用过,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光是读取,给PLC里的D Y S等置位 读写数据 都行

网友(2010-11-05):
大侠硬件怎么接线啊

网友(2011-06-23):
是怎么连线的?

网友(2011-11-19):
mark  这个有用

网友(2012-06-25):
有时简单的PLC和单片机通讯,直接用IO口还方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