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BLASTER 安装问题。。。

楼主(2010-07-08):
我的USB BLASTER 安装是出现这个问题就不能安装了?什么原因?

网友:
在quartus的安装目录下

Altera\72\quartus\drivers\usb-blaster\路径下。

找找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找不到呀~

网友:
Altera\72\quartus\drivers\usb-blaster

這樣呢?

网友:
d:\quartus7.2\quartus\drivers\usb-blaster\x32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也不行的,我以前装成功过,后来又装了单片机的驱动,现在想装回来  就出现问题了。。

网友:
不然試試看卸載单片机的驱动
再裝看看 如何?

网友:
不行是什么意思?不让安装还是找不到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C:

装单片机的驱动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找不到文件,
然后在C盘里面找到了那个ftbitus文件,有弹出窗口说无法复制ftbitus

网友:
quartus目录里没有这个文件吗?去另外一台机器拷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D:

拷贝过来了,还是这样的......

网友:
换个版本.换quartus9.1试试.你懂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大哥,我还以为什么时候我上传头像了
9.1的前两天刚刚进回收站呀~
而且好像不是版本问题,我换了两个版本了
都不行的

网友:
估计是某个驱动或者服务占了文件,导致无法复制,这只能找找看是哪个

楼主:
回复 网友B:
--------------------------------------------------------------------

应该是的,不过我已经重装系统了。呵呵~~
不过我所有的电子资料也不小心全部被删掉了。

网友(2010-09-09):
分享一个手册,我贴上来一下,你看下有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