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 Radio下一版的建议.

楼主(2010-07-08):
关于下一版STM32 Radio,想请教下大家的建议。

从我这边来看,希望STM32 Radio能够成为一个评估RT-Thread系统的平台(内核、外围组件),所以希望STM32 Radio的生命力、生命周期也强一些。

上次阿莫说到了,是否可以考虑把STM32 Radio变得简单些:
● 并不一定是声音相关 - 即把codec模块裁剪掉
● LCD模块也使用方便些的,不至于现在这样的很脆弱,容易压坏。

同时也把成本给削减下来,让更多的人能够参与进来。

大家有什么建议呢?现在基本上确定下来的是,SPI Flash芯片会更换,因为AT45DB缺货的因素。

建议可以包括,硬件上(最好的方式是通过硬件模块扩展,在不改变现有硬件平台的情况,这样也能够兼容老的Radio版本),软件上,方案上。

软件上,我已经安排shaolin提供更多的网络例程,从稳定性上到例程的多样性上。如前所说,下一版肯定会把书给硬塞进去的:-)

网友:
弄两个版本比较合适,一把精简版的,一个增强板的,这样可以满足多种需求!

网友:
液晶电路板建议采用固定孔为四个,发货时液晶片朝里即可,不会压坏,

网友:
我原来也用的是AT45DBXXX,现在准备换了,就是AT的管脚特殊,看来以后要少用,很多都另类....
以下芯片通用

以下型号BIOS 芯片,可以与华邦系列兼容(同一行型号,可用华邦的对应型号代换)

Winbond   AMIC     MXIC    SST      SPANSION     EON     PMC
W25X10V  A25L10P  MX25L1005  SST25LF010A   SM25P10-AV    EN25P10    PM25LV010

W25X20V  A25L20P  MX25L2005  SST25LF020A   SM25P20-V    EN25P20   PM25LV020

W25X40V  A25L40P  MX25L4005  SST25LF040A   S25FL004A    EN25P40   PM25LV040

W25X80V  A25L80P  MX25L8005  SST25LF080A   S25FL008A    EN25P80   PM25LV080

W25X16V  A25L16P  MX25L1605  SST25VF016B   S25FL016A    EN25P16

W25X32V  A25L15P  MX25L3205  SST25VF032B   S25FL032A    EN25P32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弄两个版本比较合适,一把精简版的,一个增强板的,这样可以满足多种需求!

确实是这样,只是现在衡量下来,精简版的能够精简掉多少东西呢?codec模块,lcd模块(大家肯这么干吗)。这样精简后,就剩下以太网和SD卡了。

其实这套以太网还是很有竞争力的,STM32F103ZE + DM9000A,价格应该要比STM32F107 + DP83848C便宜。而且用DM9000A的方案占用的RAM也比较少一些,再配合RT-Thread + 优化的LwIP的,资源用的不是一般的少。

网友:
教程是比较重要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液晶电路板建议采用固定孔为四个,发货时液晶片朝里即可,不会压坏,
这个点子不错.

回复 网友A:
我原来也用的是at45dbxxx,现在准备换了,就是at的管脚特殊,看来以后要少用,很多都另类....
以下芯片通用
以下型号bios 芯片,可以与华邦系列兼容(同一行型号,可用华邦的对应型号代换)
SST25VF16 已在实验中.发现就这个速度最快.

网友:
回复 网友C:
sst25vf16 已在实验中.发现就这个速度最快.

我之前就用过这个FLASH,在STM32上用。存储字库和图片

还是太慢,用来刷TFT的话,图片明显有刷屏感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读哪家都一样,速度没有比STM32的SPI更慢的。
关键是写,除了ATMEL和SST的,别家擦一个扇区(4k)都要100ms以上。
其实AT45DB是最强悍的,512字节扇区加双缓冲,正好适合跑文件系统,可以做到30KB+/s的随机扇区写入,其它SPI Flash都没办法做到这个速度,如果不是缺货还真不想换。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F:
读哪家都一样,速度没有比stm32的spi更慢的。
关键是写,除了atmel和sst的,别家擦一个扇区(4k)都要100ms以上。
其实at45db是最强悍的,512字节扇区加双缓冲,正好适合跑文件系统,可以做到30kb+/s的随机扇区写入,其它spi flash都没办法做到这个速度,如果不是缺货还真不想换。

哦,原来是关注写的速度,我之前一直都是当做数据存储器,没有考虑这个因素。

难怪AT45DB要比SST的贵那么多

网友:
现在的Radio做的还是可以的
下一版基于RTT可以做的复杂些

楼主:
下一版考虑增加一个串口,一个CAN口

另外精简版就是单独的底板,不打算大改底板了,资源包括:
STM32F103ZE
EXT 512K SRAM
DM9000A 100M ethernet
SDIO SDCard --> 周末试试8G的卡,解决那个4G的问题。
USB Device
SPI Flash
2 UART
红外
按键
LED

增加的串口也可以提供给《实时分析工具》使用,也相应的提供modbus组件。

网友:
液晶屏可以考虑做一个亚克力的有机玻璃框,把液晶屏放到里面,这样就不容易圧坏了

网友:
做成手持的,加个外壳,做电子书,电子相册。
支持wifi,还要有电池。

我猜很多人买上一版的板子都是为了学习,真正用来听收音机的很少。如果做成手持的,更具有实用价值,这样大家更愿意去折腾,更愿意去学RT-Thread了,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G:
做成手持的,加个外壳,做电子书,电子相册。
支持wifi,还要有电池。

请出门右转,到ARM板块去看看ARM9、ARM11、Cortex-A8

网友:
USART3现在已经引出(PB10 USART3_TX/PB11 USART3_RX),不过PB14 USART3_RTS被编码器用掉了,所以如果希望有4线串口就要改了。
CAN也要改,目前PB9用在LCD背光PWM上了,当初和aozima讨论认为收音机没必要用到CAN,所以就用掉了PB9。

网友:
"当初和aozima讨论认为收音机没必要用到CAN,所以就用掉了PB9"

当时权衡了下认为串口比CAN有用就把CAN拿掉了.
现在看来得要加个跳线了.

网友:
上一次的没赶上,下回肯定买

网友:
回复 网友C:
当时权衡了下认为串口比can有用就把can拿掉了.

怪了,现在再看引脚分配表,PB6 PB7分别是I2C1_SCL/TIM4_CH1/USART1_TX和I2C1_SDA/TIM4_CH2/USART1_RX,可是USART1已经独立引出,没必要啊。
为什么当初就留着PB6 PB7而用PB9了呢?aozima有没有聊天记录?

网友:
估计是当时没看到.

网友:
希望还能继续保持现在的功能,并加上CAN 等功能。。。

上次没赶上,这次一定不能错过!

网友:
在设计,找个合适的壳体能装进入

网友:
回复 网友H:
希望还能继续保持现在的功能,并加上can 等功能。。。
上次没赶上,这次一定不能错过!

网络收音机和CAN有关系么?不要整成大杂烩。

楼主:
回复 网友I:
回复 网友H:
希望还能继续保持现在的功能,并加上can 等功能。。。
上次没赶上,这次一定不能错过!
网络收音机和can有关系么?不要整成大杂烩。

没有把它做成大杂烩的倾向,关于CAN和UART部分,先保密,相信会令大家吃惊的。

网友:
不好意思,现在还可以买第一版本么,

最近刚开始,如果能和大家用一个平台那是最好了,有问题也好提出来问.

aaa1982

网友:
MP3软解压吧,好好调一调,把RAM占用降下来。

楼主:
回复 网友J:
mp3软解压吧,好好调一调,把ram占用降下来。

要让蚂蚁伸腿拦大象,没意义。放弃STM32F103R8、STM32F103RB吧

网友:
CAN,USB..I/O引出、、

网友:
其实说实在的,版主只要做一块核心板就可以,M3这玩意出生出来就不是为了做娱乐产品的没必要有LCD,不像ARM9那样有大把资源给你浪费,只要有双串口,SD座,CAN加以太网基本上就够了,玩界面可以加上WEBSERVER后自己想怎么玩怎么玩去.还有就是关于存储器,也可以不要.FLASH我介意是用25系列的,AT那东东,没法玩下去,做产品都快被他玩死了,经常缺货.

网友:
期待着什么时候出下一版

楼主(2010-08-14):
无心插柳柳成荫,下一版Radio firmware支持豆瓣网络电台!

这应该是第一个国内网络电台,速度果真不一样,全中文歌曲~~

http://douban.fm/
----
不用添加任何播放列表,更不用费神想听什么,只用打开豆瓣电台!豆瓣电台的后台机器人会不断模仿和学习你的口味, 算出你真正想听的好音乐。

网友:
可否考虑采用STM32F103ZE + DP83640的方案, DP83640支持IEEE1588协议,可做一些实时网络方面的开发:)

楼主:
回复 网友K:
可否考虑采用stm32f103ze + dp83640的方案, dp83640支持ieee1588协议,可做一些实时网络方面的开发:)

这不是STM32F107么

网友(2010-11-04):
回复 网友L:
其实说实在的,版主只要做一块核心板就可以,m3这玩意出生出来就不是为了做娱乐产品的没必要有lcd,不像arm9那样有大把资源给你浪费,只要有双串口,sd座,can加以太网基本上就够了,玩界面可以加上webserver后自己想怎么玩怎么玩去.还有就是关于存储器,也可以不要.flash我介意是用25系列的,at那东东,没法玩下去,做产品都快被他玩死了,经常缺货.

支持webserver,  不用lcd.

网友:
WIFI+锂电很重要

网友(2011-01-14):
WIFI+锂电很重要
严重同意。
毕竟大家不会用个网线拖着来听收音机。开发移动也方便。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老大,有FTK加入,RTGUI还会继续更新吗?或者说现在的RTGUI稳定吗?可以在实际工程中使用??

网友:
wifi比较重要

网友(2011-10-15):
最好在低端的STM32上跑,这样可以适合商用的。ze成本比较高像普通的VC,VB都是比较常用的。

网友:
为啥不用107+lan8700,¥35+10,价格差不多

网友:
回复 网友M:

107木有FSMC,SRAM和LCD都挂不上……

网友:
主芯片用M4 STM32F4

网友:
对不起,路过的,走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