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车上直流减速电机测速的问题

楼主(2010-07-08):
我在许多书上看到光电编码盘的方法,淘宝一下都非常贵,一般都要200到300,自己想DIY一个,但简单的算了一下,一圈最多只能有40到50个脉冲信号,就算是200转的电机也不过150HZ左右,频率实在太低了点儿吧?根本没法做为反馈信号,请教一下各位有什么其他的好办法吗?

网友:
光电编码通常是直接安装在电机一端,即不经过减速器,减速以后再加编码器不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那自己DIY 的话明显就不太可能了,电机伸出的轴太短了,没法自己接了。

不过自己有了个办法

每个脉冲之间测时间,这样准确率稍微低点,但应该够用,回来实践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