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850E/IF3系列单片机 中断嵌套如何设置

楼主(2010-07-08):
V850E/IF3系列单片机,分别只有一个EIPC和EIPSW寄存器,如果要使用中断嵌套,就会涉及到对寄存器EIPC/EIPSW的当前值保存问题;比如,在中断服务程序a运行时要产生更高优先级的中断b,必须执行以下步骤:1.在中断服务程序a前,执行EIPC_temp=EIPC;EIPSW_temp=EIPSW,EI()指令;2.这样中断b得以响应,中断服务程序b运行完成后,3.继续响应中断a,在中断a的服务程序结束后,EIPC=EIPC_temp;EIPSW=EIPSW_temp。
    这个步骤正确否?在程序可以直接操作寄存器EIPC/EIPSW吗?

网友:
V850我也在研究,我是搞TFT这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