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转网口,IP获得时间

楼主(2010-07-08):
我用LM3S6432芯片,调用lwIPLocalIPAddrGet函数,获得网口IP,但实际 需要30秒的时间,该函数才会返回IP值,这正常吗?

网友:
不懂,帮你顶

楼主:
谢了,有高手吗?路过给指教一下。

网友(2010-08-19):
同样的问题,顶一下。

我试验结果:从连接到获得IP,大概要1min时间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样的问题,顶一下。
我试验结果:从连接到获得ip,大概要1min时间呢。

    lwIPInit(pucMACArray, 0, 0, 0, IPADDR_USE_DHCP);
你用哪种方式获取IP地址的?DHCP吗?

网友:
我还没有研究过,正在学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同样的问题,顶一下。
我试验结果:从连接到获得ip,大概要1min时间呢。
    lwipinit(pucmacarray, 0, 0, 0, ipaddr_use_dhcp);
你用哪种方式获取ip地址的?dhcp吗?

采用DHCP给lm3s6432分配时,还比较快。
也是DHCP方式,如果把lm3s6432跟电脑直连,让它自动随机产生IP时,时间大概要1min。

网友:
你用的是ti的代码吧?
ti的代码就是这样。他里面软件设置的定时一分钟。改几个参数之后就能很快获得ip地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同样的问题,顶一下。
我试验结果:从连接到获得ip,大概要1min时间呢。
    lwipinit(pucmacarray, 0, 0, 0, ipaddr_use_dhcp);
你用哪种方式获取ip地址的?dhcp吗?
采用dhcp给lm3s6432分配时,还比较快。
也是dhcp方式,如果把lm3s6432跟电脑直连,让它自动随机产生ip时,时间大概要1min。
对啊,你和电脑直连,当然慢了,你的电脑没有dhcp服务,6432一直在请求DHCP服务给分配IP,一段时间后发现没有DHCP服务器,就自己自动分配了IP,这个ip并不是获取的。

网友:
你和电脑直连,可以使用IPADDR_USE_AUTOIP或IPADDR_USE_STATIC,就不会出现等待DHCP分配IP的情况了,IP分配就快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jkhu,非常感谢!

我还有个帖子(如下),好几天了没人回复。不知您有什么想法,谢谢!

/***********************************************************************************************/
LM3S6432串口转以太网的程序问题:
LM3S6432与PC在同一个路由器下时,网络连接正常,通讯也正常;
但是,当LM3S6432在路由器A,PC在路由器B下时,LM3S6432与PC不能连接。换句话说,LM3S6432两级路由时,不能连接。此时,路由器A、B通过上一级路由器连接(试验确定是通的)。
请教大家,有遇到类似问题吗?
/***********************************************************************************************/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这个帖子:
LM3S6432串口转以太网:跨网连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