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flash配置fpga和nios?

楼主(2010-07-08):
问个简单的问题:想用flash来配置fpga和配置nios软件,电路板怎么画?是flash的管脚先接到cpld上,然后在接到fpga的下载线,用ps方式下载到fpga;同时flash接到fpga作为nios 的rom么?这样是不是就不用epcs器件?

楼主:
没有人回复啊?

网友:
被动配置PS就是这么做,但是注意flash直接联cpld,fpga再和cpld联起来,数据地址控制线都通过cpld转的。另外fpga的配置数据和nios的程序不要地址冲突就是了。。。
没实际做过这样的配置,为啥省epcs呢?加个cpld价格都差不多了,说不定还更贵,烧写flash也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