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台6N1+6P14小胆机出声了

楼主(2010-07-08):
老早就想做一个胆机了,经过了几个月的准备,采购元件,焊接,缺零件,再采购,再继续做。就在一小时前,终于出声了。先放上个电路图:

6N1+6P14 (原文件名:6N1+6P14.JPG)

楼主:
实测数据:6N1 (阴极电压)第3脚:1.762V,1.763V。
              (阳极电压)第1脚:89.2V,88.7V,第6脚:155.1V,155V。
          6P14(阳极电压)第7脚:232.6V,234.8V;
              (第二栅极电压)第9脚:248.2V,248.5V (第9脚的电阻Rg2 47欧我现在没有焊,直接接到SG)。
              (阴极电压)第7脚:6.22V,6.23V。阴极电阻R6 = 130欧,和图上不一样。

烧到现在,喇叭里无信号时听不到一丝噪音,音量开到最大,音乐声音感觉还是太小,可能是我的音箱灵敏度低;
6P14输出功率计算出只有3W多一点,打算再加个耳机接口,当作耳放。

另外感到发热量巨大,机箱的铁板发热像个小电暖气,冬天里一定很好用。

楼主:
电源部分图纸:

5Z4P (原文件名:电源部分.JPG)

楼主:
晕,截的图看不清,看pdf:

楼主:
电源部分实测数据:
R8 之前:268.5V,之后:B+:255.8V,B2:239V。

网友:
胆机的第一个问题是输出变压器

网友:
图,必须的

楼主:
呵呵,我的全套牛是在网上订购的,120W电牛:160元;5W阻抗5K的输出牛一对:90元;10H,150mA扼流圈:35元。 回家找不到6P14工作点计算文件了,明天上班补发。

楼主:
2010-6-18:
【计算方法参考:http://bbs.hifidiy.net/viewthread.php?tid=5914&extra=page%3D8%26amp%3Bfilter%3Dtype%26amp%3Btypeid%3D9的6P6P工作点计算】

后级6P14工作点计算:

6P14工作点图示 (原文件名:6P14(工作点).png)

设Iamax = 90 mA,Iamin = Iamax*0.05 = 4.5mA;
Iamax=90mA时,与Ug1=0V时的曲线相交于一点,对应的Uamin=16.58V,
输出变压器初级阻抗为Ra=5k欧。
Ra=1000×Uma/Ima,其中:Uma =(Uamax-Uamin)/2,Ima =(Iamax - Iamin)/2;
计算出:Uamax =(Iamax - Iamin)×Ra/1000 + Uamin;
              = (90-4.5)×5000/1000 + 16.58
              = 443.75V
连接两点A(16.58V,90mA)和Z(443.75V,4.5mA),得到一条直线。直线的中点就是6P14的工作点O。从工作点做X轴Y轴的垂线,得到Iao = 47.25mA和Uao = 230.165V。
板耗计算:Pa = Uao×Iao = 47.25×230.165 = 10.875W,小于6P14的最大阳极散耗功率Pamax = 12W。合格!从曲线上大概得到Ug0=-6.5V。[注:实际测量得出的是6.3V左右 2010-7-9]

输出功率的计算:
输出功率可根据下列的公式计算求得P=(Iamax-Iamin)×(Uamax-Uamin)×η/8000
式中是η输出变压器效率.一般输出变压器的效率当功率小与5瓦时约为0.7-0,75,大于5瓦约为0.8-0.85.在现在的情形下,设为0.75则得
P=(90-4.5)×(443.75-16.58)×0.75/8000=3.424瓦

畸变的计算:关于输出中的畸变可根据下列公式计算求得
二次谐波畸变为分数
γ2=【0.5×(Iamax+Iamin)-Iao】÷(Iamax-Iamin)
  =【0.5×(90+4.5)-47.25】÷(90-4.5) = 0%
  三次谐波畸变为分数
γ3=【2×(I'a-I"a)-(I'a+I"a)】÷【2×(Iamax+I'a)-(Iamin+I"a)】
式中为I'a栅极电压为0.5Ec时的板流,I"a为栅极电压为1.5Ec时之板流, Ec= Uao=233V
从图上得I'a=70.4毫安及I"a=26毫安,由之得:
γ3=【2×(70.4-26)-(70.4+26)】÷【2×(90+70.4)-(4.5+26)】
  =-8÷289.5
=2.618%
总畸变为:γ=0% + 2.618% = 2.618%

阴极电阻的计算:阴极电阻可由下式求得
Rk=1000×Ug0÷(Iao+Isg)
=1000×6.5÷(47.25+3)
=129.35欧姆
式中为Isg帘栅流.在板压=230伏及帘栅压=250伏时的为3毫安。(这里有问题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图,必须的

相机被借出一个月多了,还没要回来,实物图要以后才能上传了。

楼主:
前后级的耦合电容,买的二手拆机件,4元一个。

网友(2010-10-17):
我以前做的是2*6F2+4*6P3,变压器全部自己绕的。
6P3发热巨大,冬天基本可以当个小电暖气!如果用FU807更是要命啊。
呵呵,当时还在当兵,电子管是问雷达室要的,铜线是问作训科要的,机箱是“借”工程上的配电柜改的。

可惜后来放在地下室好多年,被人当废品处理了。

网友:
楼主帅呆了我

仰望

并继续算计着给自己做个胆前级玩玩

不料想,看帖子越多,知道的越多

花钱越多~~~

正在逐渐给自己降温

存钱养娃重要啊~~~~

网友:
楼主搞这么多光驱做什么啊?播放CD?

网友(2011-01-05):
没有负反馈

网友(2011-02-21):
同LS问,为什么不加负反馈呢?

网友:
请问你那3个47的电阻怎么接的呀

网友(2011-05-01):
我也想做一个

网友:
如果是2次谐波失真,我马上仿造一个,但3次谐波失真,让我失去了兴趣。

网友(2014-03-15):
长知识了

网友(2014-05-19):
支持折腾!将5Z4P胆整流改为1N4007X2整流可减少电耗、降低“电暖气”......

网友:
手头有6N1,也有电源牛,一直想DIY个胆前级尝鲜,但是一直没动手

网友(2014-09-26):
顶一下,桌面电脑音响,夏天用1875,冬天用电子管的听

网友:
不错,      有机会弄一台.

网友:
出声了 楼主整个音视频上来撒

网友(2020-12-16):
想了解这个变压器是怎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