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调的电路图还有几个不明白的地方,请教大家

楼主(2010-07-08):
一,关于电流检测电路

电流检测 (原文件名:保护.png)
1,上图中黑圈里的似乎不应该接地吧,那个蛇形走线应该与mos管串联才是,坛子有的网友也这样认为,不知道对不对?
2,那个电容是采样保持电容吗?avr手册上说必须要有一个这样的电容,还要串联一个电阻

二,关于过零检测

1,每相出来为什么要进行滤波呢?滤波电路位置有讲究吗?
2,一相的反电动势过零时,它的端电压与虚拟中性点的电压是不是相等的?
3,有的方案是直接用AD采样,然后和VCC/2比较,这两种方案那种容易做些?

三,为什么7805要用这么多电容?我只知道用3,4个就够了

四,大家所说的xxA电调是指:能为电机提供的电流最大为xxA吗?

网友:
顶~~ 希望高手回答一下~ 我回答一下第四个 应该是电调所能承受的最大电流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最近也在做四轴刚才开始做电调,上面的电流检测电路也没有搞清楚。跪求高手求解,万分感激!

网友:
关于第一个问题:原理图上怎么画无所谓,布板的时候需要将场管的回流线路布长一些(也就是下管S极和电源负端之间的连接),长度根据电流大小确定
第二个问题:恐怕你需要补一补基础知识,参阅各种无刷应用笔记,论文,等等
第三个问题:这里只是把电容集中在一起画了而已,实际上是在电路的各处分布的,比如IC甲一个退耦电容,MCU乙一个退耦电容,路人丙一个退耦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

现在知道了,虚拟中性点和电机中性点的电压的确相等,
但是为什么只有端电压有滤波,二虚拟中性点没有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的确不应该直接接地,你可以用proteus仿真一下,先写个电流检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