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段式液晶驱动方法。

楼主(2010-07-08):
昨天看了坛子里关于段式液晶的驱动觉得有点麻烦,想用PWM能行请高手指点,电路如下: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用  COM1  和  SEG1  为例:
COM1的PWM打开输出波形如图,如果想显示SEG1,COM1对应的段,使PORT = 0 ,SEG1 = 0 ;
COM1  :  1/2    1    1/2    1    1/2    1
SEG   :  0      0    0      0    0      0
按照一个帖子的说法显示灰度和电压差的平方成正比:1/2^2 + 1^2 + 1/2^2 + 1^2 = 10/4
不想显示SEG1,COM1对应的段,使PORT = 1 ,SEG1 = 3/4 ;
COM1  :  1/2    1    1/2    1    1/2   1
SEG   :  3/4   3/4   3/4    3/4  3/4   3/4
1/4^2 + 1/4^2 + 1/4^2 + 1/4^2 = 1/4

两者灰度比10:1,应该还不错。

这个方法不知道行不行,请高手指点。

网友:
这个方法有人做出来了吗,要是行得通的,那应该可以简单一些了在电路设计方面

网友:
楼主的思路不错,但存在问题。
加在液晶COM和SEG引脚间的电压平均值必需为0,即正半周与负半周是对称的。
从楼主要显示的COM1和SEG1的分析来看,不符合这个条件,有待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