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之旅1

楼主(2010-07-08):
先搞个虚拟机:VMware Workstation,让XP和linux和谐相处。
因为很多朋友用这个东东,所以没加考虑就玩它了。不管好不好,先解决有没有的问题。
这里我采用的环境为Windows XP SP3下的VMware Workstation 6.5.1汉化版
VMware Workstation 6.5.1汉化包见附件

楼主:
把汉化包中的东东覆盖到VM的安装目录下即可完成

楼主:
真实的计算机称为“宿主机”,将存在于VMware中的虚拟计算机称为“虚拟机”。

楼主:
Step1:双击VMware图标后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这款虚拟机的初始界面。在VMware初始界面上点击新建虚拟机的图标,会弹出新建虚拟机向导----下一步;

Step2:虚拟机配置——典型——下一步

Step3:客户机操作系统——Linux——Ubuntu——下一步

楼主:
Step4:虚拟机名称、位置——Ubuntu(当然也可以写别的)、默认位置(推荐)——下一步

楼主:
Step5:网络连接——a、如果你有一个外网固定IP(不是adsl随机分配给你一次一变的那种),那么就选择“使用桥接网络(Bridge)”,之后需要在虚拟机的操作系统中进行相应设置才能上网:设置一个与宿主机同网段且未使用的IP地址,其余如子网掩码、DNS、网关等与宿主机相同;b、如果你是家庭adsl的用户(使用DHCP上网),那么就选择“使用网络地址翻译(NAT)”,这样只要宿主机可以上网,虚拟机不用特殊设置(Ubuntu默认开启DHCP服务)就可以共享宿主机的网络。我的网络环境就是adsl,自然选它;c、如果你硬要将虚拟机与宿主机联局域网,而不接入互联网,就选“使用host-only网络”;d、不使用网络连接。白给的不用白不用哈哈——下一步

楼主:
为什么失败了?只好重新下载一个Ubuntu试试了,明天继续玩88

网友:
我WIN7下VMware7.1.0安装FreeBSD8.0也失败了,未找到原因

网友:
没有装汉化版的必要

楼主:
【13楼】 lofeng,因为无人指点,我也不明白虚拟机是干嘛用的。折腾一次才明白了

楼主:
今天有点进展

楼主:
下一步,windowsXP和ubuntu之间的文件传输
在朋友的指点下找到SSH Secure Shell Client软件安装。
然后配置,点击Quick Connect

楼主:
host name 填写ubuntu系统的IP
user name 填写ubuntu下的用户名
其余默认即可,然后点击connect

楼主:
结果显示

楼主:
为啥还不让访问呢,找兄弟们一咨询。回答是可能ubuntu那边没有装好SSH的server。
赶紧试验,果然是这样的

楼主:
在ubuntu终端使用命令:
安装SSH-Server
sudo apt-get install openssh-server openssh-client

启动SSH-Server
sudo /etc/init.d/ssh start

楼主:
然后输入ifconfig查看ubuntu系统ip
在xp下启动SSH,填入刚才的ip

楼主:
然后按对话框提示,一步步完成就ok了
把截图发下,大家看看。最后可以传输文件了,有请我们的主角gcc-mips

网友:
装在真机子上的才好玩

网友:
谢谢楼主,辛苦了!收下了! 写的很好!!!

楼主:
root登陆成功,又前进了一小步

网友:
呵呵,LZ真难得,能把这些过程也记录下来,其实VMWARE是有个share folder功能的,能够直接在XP和LINUX间共享文件,你用的这个ssh client没用过,我现在用secure crt,这个软件比较NB,SSH,TELNET,SERIAL一大堆通吃。

楼主:
mipseltools-gcc412-glibc261.tar.bz2
困死了,解压成功。进行下一步试验

楼主:
继续研究更新PATH环境变量,希望天亮前有个结果

网友:
蛮好。我觉得还是用WUBI装ubuntu比较好,相当于Windows的一个软件,可随时卸载。另外也无需虚拟机,一个电脑同时跑两个系统总觉得不爽。

楼主:
好的有机会再试试

楼主:
输入下面的命令
$sudo apt-get install scim-pinyin

今天又学会添加中文输入法

楼主:
hello.c还是有点问题,gcc应该算搭建起来了

楼主:
明天还上班,早点休息了886

楼主:
感谢ffxz的帮助,ffxz推荐使用CodeSourcery ToolChain
有机会希望ffxz多多指点,呵呵

楼主:
谢谢,刚下载了CodeSourcery

用gcc hello.c –o hello就可以生成PC机上程序了,在运行./hello 就可以发现终端显示hello!字样。
用mipsel-linux-gcc编译的程序在PC机上是不能运行的,运行后给出错误报告:无法执行二进制文件。说明经过交叉编译环境编译出的文件是mips硬件可执行的二进制代码文件。
刚搞明白这个道理,走冤枉路了 呵呵

楼主:
现在明白什么叫交叉编译了,
在x86架构下编译arm架构的程序叫交叉编译
编译出的程序需要在arm环境下才能运行
如果需要在pc上运行
可以搭建模拟环境,如Scratchbox
是有点复杂,还是wince乖乖
在mips环境下用什么模拟环境呢? Scratchbox 行吗?

楼主:
【45楼】 gliet_su
积分:411
派别:
来自:
我用virtualbox
---------------------------------
谢谢指点,能说说这几种的优缺点吗,还有主流用哪种的多。免得大家走弯路

楼主:
紧急充电:什么是uboot?至于bootloader叫什么名并不重要,只要能用的就是好boot。
bootloader的功能是要自己写的,基本功能实际就是初始化硬件(想做什么都行),并且将ROM(Flash)中的代码复制到RAM中,然后开始执行RAM中的系统。
linux内核需要uboot来引导。uboot是为嵌入式平台提供的开放源代码的引导程序,它提供串口、以太网多种下载方式。,提供nor和nand闪存和环境变量管理功能,支持网络协议栈、JFFS2/EXT2/FAT文件系统,同时还支持多种设备驱动如SD、USB、LCD驱动等。
君正移植了uboot1.1.6版本,明天继续玩uboot     886

楼主:
【36楼】 tear086 .COM 缺氧

积分:1188
派别:
来自:PRC, 中國
蛮好。我觉得还是用WUBI装ubuntu比较好,相当于Windows的一个软件,可随时卸载。另外也无需虚拟机,一个电脑同时跑两个系统总觉得不爽。
--------------------------------------------------------------
感谢您的回帖,回头我试试您说的WUBI。呵呵

楼主:
【26楼】 yiyepz
积分:77
派别:
来自:
装在真机子上的才好玩
-------------------------------------------------------------------------------------------------
【33楼】 cheh
积分:28
派别:
来自:
呵呵,LZ真难得,能把这些过程也记录下来,其实VMWARE是有个share folder功能的,能够直接在XP和LINUX间共享文件,你用的这个ssh client没用过,我现在用secure crt,这个软件比较NB,SSH,TELNET,SERIAL一大堆通吃。
-------------------------------------------------------------------------------------------------
呵呵,玩法真不少呀。这个linux果然是水深,谢谢

楼主:
以上用到的软件只提及名称和版本,不上传软件本身。请感兴趣的朋友自行搜索,都太大了不想占用阿莫宝贵空间

网友:
virtualbox是免费的,VM是收费的。其它没看出多少区别。
virtualbox以前是SUN的产品,现在被甲骨文收购了。

楼主:
哦,VM原来是收费的。那就换了吧,支持免费的

楼主:
小记一下,今天搞明白一个事。
hello.c这个例子只含有一个源文件,当改动源码后进行重新编译还不算繁琐。
但是,如果一个工程里包含若干源码文件怎么办?而这些源文件中又被几个其他源码包含,那么一个改动,其他都要重新编译。
工作量好像不小哦,幸运的是有GNU Make工具。

楼主: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662914&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arm应用系统开发详解&bbs_id=9999
GUN Make的介绍我正在看 李驹光的书,论坛上有pdf版的。地址如上,不再详述。此书的第205页有介绍

网友:
你们玩的LINUX系统在哪里下的啊,能贴个地址上来不?谢谢了!

楼主:
回楼上,我没下载。是借别人的盘刻录的

网友(2010-08-09):
楼主怎么在虚拟机 里面装的安装SSH-Server ??里面貌似不自带这个软件把~~

楼主:
67楼说的非常对,不自带这块我没有介绍。有空我把这块的说明布上,费了不少功夫才搞定的。
本来打算不发布出来了,没想到还是被人看出来了。认真的回帖者呀,谢谢关注

楼主:
67楼看我20楼和21楼的介绍

网友:
终端显示sudo:apt-get command can not found

网友:
问题已经得到解决。每个虚拟机有不同的方法,大体是一样的~谢谢楼主了~

楼主:
sudo apt-get install gcc g++ libgcc1 libg++ make gdb
安装交叉编译器下载交叉编译器cross的包,然后解压

sudo tar jxvf cross-2.95.3.tar.bz2 (根据版本不同解压文件不同),
然后将解压后的文件都转移到/usr/local/arm下(若/usr/local/下没有arm文件夹,可先建一个):

sudo mv 2.95.3/ /usr/local/arm 3.把交叉编译器的路径加入到PATH

sudo vim /etc/bash.bashrc 在后面加入如下代码:

QUOTE: if [ -d /usr/local/arm/2.95.3 ] ; thenPATH=/usr/local/arm/2.95.3/bin:"${PATH}"fi 4.使新的环境变量生效

# source /etc/profile 5.检查是否将路径加入PATH的方法:

echo $PATH 如果显示的内容中有/usr/local/arm/2.95.3/bin,说明已经将交叉编译器的路径加入PATH自此,交叉编译环境安装完成。下面我们就来测试一个简单的例子。/*Hello.c*/#include <stdio.h>

main(){printf("hello ubuntu!\n");}程序输好以后确认无误,保存。进入程序文件所在目录执行:

arm-linux-gcc hello.c –o hello arm -linux-gcc是第一次出现,有人可能会问这个哪里来的,不妨打开刚才安装的交叉编译工具目录 /usr/local/arm/2.95.3/bin/可以发现里面有一个arm-linux-gcc文件,这个就是针对arm的CPU 的gcc编译器了。以后用其它编译工具链式也可以通过这种方法看看其编译器是什么了。编译好了以后就可以下载到目标机进行测试了。当然也可以先在PC机上测试正误。用gcc hello.c –o hello就可以生成PC机上程序了,在运行./hello 就可以发现终端显示hello!字样。用arm-linux-gcc编译的程序在PC机上是不能运行的,运行后给出错误报告:无法执行二进制文件。说明经过交叉编译环境编译出的文件是硬件可执行的二进制代码文件。
--------------------------------------------------------------
网上搜罗的天书,试了一下可以用。linux搞了一段时间了收获很小,只好继续玩wince了

楼主:
自创winXP到ubuntu传输文件方法:
1、突发奇想利用飞鸽软件(linux版)。上网搜了一下linux版本的飞鸽,发现这个东东貌似是日本人搞的。linux版本需要编译一下才能使用,最终没有搞成。希望大家继续
2、用优盘传,在linux下搜寻到优盘即可,这个方法比较傻瓜化,就是麻烦点倒是还可以应急

网友:
两边都建个FTP就可以共享了。或者用桑巴,再就是用UltraISO做个ISO文件然后用VM加载。反正N多方法可以共享。

网友:
对呀,装个FTP服务.我装了个vsftpd

我以前也是用u盘传的.嘿嘿.

楼主:
【79楼】 HBV_F
积分:25
派别:
来自:HBV大家都知道,F是Flag的意思。
------------------------------------------
大羊还是小羊呀?我是小绵羊

网友(2010-11-23):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用的W7也上不去网?怎么回事?能上网了回复一下啊先谢过了啊!

网友:
用vmware tools共享最方便,在windows上设置个共享文件夹,
在linux里就是的/mnt/hgfs/share目录,可以直接操作
以前公司用samba,我觉得这个比samba还方便

网友(2010-12-24):
mark~~~对我这样的新手很有帮助,PS: 什么时候出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