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魏坤示波器的具体的参数,想买一个

楼主(2010-07-09):
请教一下,魏坤示波器的具体的参数,比如:带宽?每秒采样频率,等,我买一个回去,除了当学习板用,还想有点实用价值.我在家高点小东西,做着玩的,纯熟兴趣.买个大示波器,有点不值了,也没那么多钱.就是想问一下:魏坤示波器的具体的参数,比如:
1.带宽?
2.每秒采样频率?
3.几个通道?
4.是否支持单步触发?
看看买了对我是否合适

网友:
回复 楼主:
带宽:30MHz
采样率:每通道100Msps
双通道
支持单次触发

楼主:
采样率,有点低了,一般的示波器都是10倍左右,你的示波器需要调试吗?
要是不需要调试能买散件,自己焊接吗?
kunnsd 魏坤 ,你能留个联系方式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邮件:kunnnsd@126.com

楼主:
你的示波器需要调试吗?要是不需要调试能买你的散件,自己焊接吗?

网友:
还有一项参数没问,不知能测试的电压范围是多少?弄错了可能会将前级烧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有一项参数没问,不知能测试的电压范围是多少?弄错了可能会将前级烧坏。

如果涉及用10:1探头,过压不会坏前级的

网友:
回楼主:DIY示波器主要目的是玩,不要抱着当仪器用的心态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