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我对电池“C”这个计量单位~~~理解 对不

楼主(2010-07-09):
C 发音 未知 。。。。。  指的是 电池的容量xxx

比如电池的容量是 2500ma   以0.1C充电 就是 250ma

网友:
基本上没错,以下from google

C表示式

电池除了以安培(或毫安)做单位来表示电池的充放电流大小之外,也使用英文字母C(capacity)来当作额定容量(电流x时间)之电流部分,以它做为电流大小衡量的单位.比如说额定容量600mAh的电池,C就是600mA的意思,所以电流1C就是600mA,电流2C就是1.2A,电流0.1C就是60mA.以后购买电池时若在规格上找不到充放电流的安培数时,请先别著急,别忘了找找看有没有写著多少C喔.

充放电率

所谓充(放)电率是将全部容量的电荷放(充)完所需要的时间,做为充(放)电时的标准速度.一般用来说明放(充)电的速度是多少,比如说二小时率的放电,是指用0.5C的电流,在二个小时的时间将电池全部容量放完.20分钟率表示用3C的电流在20分钟内将电池额定电量全部放完.在厂商的电池规格书上面,也常使用小时率来表示标准放电时间,只要根据额定容量来换算就知道标准放电电流是多少了.通常厂商提供的规格上额定容量是以温度20℃,而放电是以5小时率0.2C的条件来量测.

楼主(2010-09-06):
回复 网友A:
基本上没错,以下from google
c表示式
电池除了以安培(或毫安)做单位来表示电池的充放电流大小之外,也使用英文字母c(capacity)来当作额定容量(电流x时间)之电流部分,以它做为电流大小衡量的单位.比如说额定容量600mah的电池,c就是600ma的意思,所以电流1c就是600ma,电流2c就是1.2a,电流0.1c就是60ma.以后购买电池时若在规格上找不到充放电流的安培数时,请先别著急,别忘了找找看有没有写著多少c喔.
充放电率
所谓充(放)电率是将全部容量的电荷放(充)完所需要的时间,做为充(放)电时的标准速度.一般用来说明放(充)电的速度是多少,比如说二小时率的放电,是指用0.5c的电流,在二个小时的时间将电池全部容量放完.20分钟率表示用3c的电流在20分钟内将电池额定电量全部放完.在厂商的电池规格书上面,也常使用小时率来表示标准放电时间,只要根据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