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猫是不是被限速了?合用的3M带宽。

楼主(2010-07-09):
猫的型号是水星 H105M,10M的。
下载速度只能在60KB以下(迅雷)。

网友:
没有吧,你看是6Mbit了呢
迅雷只要开着就占带宽的,合租的最好不用迅雷的时候就关掉,并且把迅雷的上传限制一下

网友:
还要看你的线路质量吧?离机房近的速度会快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要看你的线路质量吧?离机房近的速度会快些

网线是四线的,是不是被影响了?
离机房很远,是隔壁电话线拨号上网再分给我信号。

网友:
肯定有问题,ADSL的速度比较稳定的。线路质量再差也不至于这么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吧,你看是6mbit了呢
迅雷只要开着就占带宽的,合租的最好不用迅雷的时候就关掉,并且把迅雷的上传限制一下

下完后都习惯顺手关掉迅雷,刚才把最大上传速度修改成128KB/s。

楼主:
我想是线的问题,亲戚装的,装完才发现四芯线!虽然八芯线中的四芯线是没作用,但是抗干扰强,衰减小。

网友:
网线有用的才四芯好不好,就是两个差分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线有用的才四芯好不好,就是两个差分信号

之前在别的地方用八芯线没这些问题,现在用的是四芯的。
那四芯没用的线起到屏蔽作用。

网友:
四芯线也不会这么差吧

网友:
实际上剩下的四芯确实没用到只用到1 2 3 6

网友:
你用金山ARP防火墙吧,限速都是ARP攻击搞的,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用金山arp防火墙吧,限速都是arp攻击搞的,试试就知道了

谢谢!已经安装了,不过没有攻击记录。
用几天看看。

楼主:
时不时会断网,网线剪断看过,是纯铜的,TCPIP连接数刚才改成512。

网友:
如果那边的路由或交换机有带宽管理,你怎样搞也没有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如果那边的路由或交换机有带宽管理,你怎样搞也没有用

那边是电话线 -> 猫 -> 水星H105M -> 两台电脑,其中一台是那边的。我这台电脑之前发现蟑螂在里面吃喝拉撒,虽然清洗过,会不会影响到网络芯片(BGA封装)?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如果那边的路由或交换机有带宽管理,你怎样搞也没有用
那边是电话线 -> 猫 -> 水星h105m -> 两台电脑,其中一台是那边的。我这台电脑之前发现蟑螂在里面吃喝拉撒,虽然清洗过,会不会影响到网络芯片(bga封装)?

那“水星H105M ”没用过,不清楚有否带宽管理,如果你能进管理页面就知道了
小强遗留的问题不好说,ping一下网关,看看time的值,网络良好的话在1~3ms以内
另外TCP半开连接数以及下载软件的最大连接数都不宜调大(除非网络你自己一个人用),要说清楚挺麻烦的-_-!!!但会出现类似的情况:即使你的下载速度为0,但整个网络还是很卡;有点像是你的车子一点货也不运,但却把所有的车道都占用了,其他人自然也就运不了货
P.S.当年闲着测试到电信ADSL提供给用户的最大连接数只有200-300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D:

TCPIP连接数降为256。

网友:
3M的ADSL,下载最多250k,是否合用的人在做下载?不应该只有60k的速度的,不过我觉得不应该是网线的问题,4根的网线标准时10M的,带250k的速度,应该没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3m的adsl,下载最多250k,是否合用的人在做下载?不应该只有60k的速度的,不过我觉得不应该是网线的问题,4根的网线标准时10m的,带250k的速度,应该没问题的

合用的人很少用电脑,60K是当初用迅雷下载论坛的大文件。我再试试现在的情况。

楼主:
速度升一倍左右。

迅雷设置成这样子。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F:
3m的adsl,下载最多250k,是否合用的人在做下载?不应该只有60k的速度的,不过我觉得不应该是网线的问题,4根的网线标准时10m的,带250k的速度,应该没问题的
合用的人很少用电脑,60k是当初用迅雷下载论坛的大文件。我再试试现在的情况。
--------------------------------------------------------------------
悲剧了,是论坛限速的。楼主换一个网站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F:
3m的adsl,下载最多250k,是否合用的人在做下载?不应该只有60k的速度的,不过我觉得不应该是网线的问题,4根的网线标准时10m的,带250k的速度,应该没问题的
合用的人很少用电脑,60k是当初用迅雷下载论坛的大文件。我再试试现在的情况。
--------------------------------------------------------------------
悲剧了,是论坛限速的。楼主换一个网站试试

没限速吧?可是20楼的下载速度比之前升高一倍啊。

网友:
论坛好象是有限速的..

网友:
到太平洋下试吧,右键另存为,不要用工具。

如果同网有人看PP之类的电影也是慢得不得了。

以前六七个人用2M我都试过,都是上Q看网页,很快的。

现在两人用4M,有人看PP,另一个就卡S。。。。。。

楼主:
回复 网友H:
到太平洋下试吧,右键另存为,不要用工具。
如果同网有人看pp之类的电影也是慢得不得了。
以前六七个人用2m我都试过,都是上q看网页,很快的。
现在两人用4m,有人看pp,另一个就卡s。。。。。。

峰值超过500K,大概10秒稳定在300K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