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四轴机架图纸,先谢谢了

楼主(2010-07-09):
谁有四轴机架的图纸给一份好吗?最好是1:1的,想要下图中那样的,这里先谢谢了,我的邮箱525801069@qq.com,有其他样式的也可以,最好带脚架的,再次感谢,

网友:
楼主啊,实物都看到了,自己也能画个形似的图纸出来吧 :)

网友:
搭车同求一份 lhwkai@139.com 谢谢

网友(2010-10-31):
不知道能给我一份么?huijing1234@163.com 感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2011-02-13):
有人加工了吗,邮购一套nter@tom.com

楼主:
现在不需要了,我自己搞的定名为“四轴折叠终极版”,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根据CAD图纸,我修改了下,主要是把臂加长了,我认为若使用商品电调的话,频率比较低,臂太短的话可能不好控制。
然后组装成SW的装配体。

另外根据手头电机的实际情况修改了下电机的座子。
目前还是主要集中在“飞行的铝块”,好消息是经常光顾的加工厂有激光切割机可以切轻木,打算订一套比较比较。
============================================================================================================
关于“飞行的铝块”,控制用的板子在重新打样,使用STM32换掉AVR,算法目前用Simulink建模自动生成。
由于板子还没有到手,肯定是需要修改的。就目前的版本,没有做定点化处理,计算一次约2ms(ST的三合一板子上测试,期待Cortex-M4F),应该能满足实时性要求。机体本身已经可以离地了(估计重量不是很大问题),但没有任何控制。

网友:
切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