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买的白沙液晶出了问题,请白沙大哥指导帮助。

楼主(2010-07-09):
白沙大哥,昨天买了您的430液晶(4152),做得非常好,把玩一晚。可是今天早晨突然发现液晶显示不正常,有的段清楚有的不清楚有的甚至没有显示,按键没有问题。
程序重新刷过了 还是不行。请白沙大哥和各位朋友指导帮助。谢谢大家 谢谢

网友:
以我的经验,一般是驱动液晶的引脚间短路,或引脚对地短路会发生这种情况。建议你编一小段程序,逐段点亮液晶段,看到哪一段的时候会发生这种现象,再具体排查。

网友:
如果有32.768K这个晶振的,建议换一个试试

楼主:
谢谢 两位老大 我再去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