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rtan3下载问题

楼主(2010-07-09):
最近自己做了块FPGA板子,用到Spartan 3系列的XC3S400TQ144C,现在焊完了电路板,却无法下载,重点怀疑电路问题。
由于以前没有用过Xilinx FPGA,因此设计电路板的时候参考了现成的方案(主要扬创的Mars-SP3-U),其原理图见附件。
下面就是我的下载部分电路图:

目前电源部分已验证没有问题;且同时焊接了两块电路板调试,因此应该不会有虚焊等问题。
下载线用的是国产的USB下载线(鸿翼),方案跟无机酸的差不多,但没在其他板子上下载验证过。
做了个简单的分频程序,完成后打开iMPACT软件,尝试了Master Serial模式和JTAG模式,都无法识别,每次都出来很多个未知器件:

另外比较奇怪的一点是不知道Master Serial模式是怎么指定的,左上角iMPACT Flows中并没有这种模式:

如果想进行ReadIdcode或Program,则会出现下列错误:
// *** BATCH CMD : ReadIdcode -p 1
INFO:iMPACT:583 - '1': The idcode read from the device does not match the idcode in the bsdl File.
INFO:iMPACT:1578 - '1':  Device IDCODE :        0000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INFO:iMPACT:1579 - '1': Expected IDCODE:    00000001010000011100000010010011
在网上搜索了同类问题,试了几天还是没能解决,一筹莫展,在此真心请教各位。

网友:
1.JTAG下载跟你的M2:M1:M0配置是没有关系的,配置模式是指FPGA与配置FLASH之间的关系
2.JP4的TDI怎么打了个叉,貌似不对
3.DONE上拉改成300欧
4.TDIO不能上拉
5.DIN不能上拉
6.TCK,TMS,TDO都不能上拉

网友:
最好到XILINX下一个SPARTAN 3开发板的电路图,认真对照一下,问题太多了

网友:
为什么现在的人做配置部分电路时,放着官方的手册不看,标准电路不用。非要乱搞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1.jtag下载跟你的m2:m1:m0配置是没有关系的,配置模式是指fpga与配置flash之间的关系
2.jp4的tdi怎么打了个叉,貌似不对
3.done上拉改成300欧
4.tdio不能上拉
5.din不能上拉
6.tck,tms,tdo都不能上拉

1.理解了
2.TDI是JP4的9号脚,打X的是7号交
3-6.上拉的问题还不懂
现在找到了一份应用手册(ug232),应该比较可靠,但看得还有些不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B:

做的比较急,当时并没找到官方的电路。
这是我这次犯的最致命的错误之一吧,哎。

网友:
JTAG下载跟你的M2:M1:M0配置是没有关系的,配置模式是指FPGA与配置FLASH之间的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以前没做过所以不知道,现在修改了电路成功了,用的Mater Serial模式,M2:M1:M0=000

楼主:
现在下载成功了,把方法、结果和还存在的问题反馈一下。

照着上面贴过的官方电路,把DIN、TDIO、M0、TCK、TMS、TDO等相关引脚上的限流电阻去掉(R36、R32、R35、RP17);
然后连接,识别、下载成功,现在终于看到了闪烁的LED。

但还存在一些问题,希望还能得到解答:
1、DONE为什么采用330欧上拉电阻,我现在仍保持4.7k。
2、CCLK为什么既有上拉又有下拉。
3、我这里采用的是3.3V JTAG电压,照手册应当是采用68欧限流电阻的,我现在并未采用但可以工作,会不会对器件造成损坏。
4、JTAG链上器件的顺序有没有影响,官方手册是先先FPGA后PROM,而我是先PROM后FPGA,但可以正确识别下载。

另外,经多次测试发现,在下载器到电路板的连接线若采用原装的连线则仍经常识别不出,而采用10pin-6pin的转接线则可正常工作。两者区别仅在于前者长20cm而后者长10cm,这是否说明是否现在的电路还不稳定呢。

最后的疑问就是我参考的那份电路图,作为一个拿出来卖的成熟产品,其电路原理图为何这么多错误?

网友:
回复 网友D:

用3.3V一般不会对器件造成损坏,不过手册推荐了,最好还是接一个吧
菊花链顺序没有影响
JTAG连线不要太长,尽量短

网友:
来学习下。
公司做的一款产品开始一批很好,第2批用同样的电路同一条下载线就是不能下载,搞的很郁闷,现在也没有解决。
虽然现在我不管这个产品了,不过还是来了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