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 TB6560 3A 驱动动板原理图

楼主(2010-07-09):
有兴趣DIY的朋友请下载原理图自已搭电路,实际测试电机在低速和高速模式下都比较平稳,内置半流电路,有效减小电机发热

内部图1 (原文件名:15.jpg)

内部图2 (原文件名:T2_kpiXdJaXXXXXXXX_!!275302225.jpg)

外观图1 (原文件名:T2l6RgXatbXXXXXXXX_!!275302225.jpg)

外观图2 (原文件名:T2Y6JgXd0bXXXXXXXX_!!275302225.jpg)

网友:
主IC不上~~~~~ 螺丝固定的~~~~~

网友:
用过TB7122的飘过

网友:
前两天有个不是优惠我们,90块一个驱动的么?也是你们公司的?

楼主:
对,是我们公司的,一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ic不上~~~~~ 螺丝固定的~~~~~

主IC是贴在下面的散热器上的,你也可以这么搞,另外我们5A的 A3986驱动器的也出来了

楼主:
用些原理图测试的驱动器,工作很稳定

网友:
TB6560的芯片资料有吗?

楼主:
TB6560的芯片资料 google上搜下,很多的

楼主:
难道没人有兴趣?

网友(2010-12-01):
我感兴趣啊,现在也在玩这个。但是做出来后发觉电机抖动厉害,希望看到这里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2011-04-28):
请教6560的最小脉冲问题您怎么处理的?
今天看到了一批巨型导轨,有50规格,如果用这种导轨干的话500公斤铸铁应该是不行的,真搞笑,不过要=几天在去看精度

网友:
做出来后发觉电机抖动厉害,希望pcb放上来参考一下,看看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2011-08-27):
l298出力部分

网友:
我的驱动器做出来,上电步进电机就鸣叫,不知道什么缘故。。。参考一下你的电路

网友(2013-07-13):
兄弟你很给力,谢谢

网友(2014-11-23):
THB6064AH高速时堵转的话,2、3下就将芯片击穿,A与/A、B与/B电桥导通了,会是怎么回事

网友:
不加散热片很热吗,会不会烧坏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