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给推鉴一个WIFI转串口模块,网上的最便宜的也要100多。

楼主(2010-07-09):
大家给推鉴一个WIFI转串口模块,网上的最便宜的也要100多。

网友:
我们有做,但价格也很高,美国公司的

楼主:
大家有没有用这个的

网友:
100多不贵了吧..  Wifi网卡差不多也这个价呢

楼主:
Wifi网卡才 60-70块钱左右

网友:
USB和PCI的WIFI网卡都是SoftMAC的,物理层控制有一半得CPU参与,硬件上简单,所以就便宜了,单片机驱动不起来的。

楼主:
看来理论上没有下降的空间了

网友(2010-09-27):
回复 楼主:
我们公司有做串口wifi,现在是国内性价比最高的一款,公司是海凌科电,你可以百度下。有好几款的。AT指令配置,透明模式等等。

网友:
回复 网友A:
----------------------------------------------------------------------
海凌科电子

网友(2011-08-08):
海凌科价格也要100多,比一个dlink的路由价格还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