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ar的问题,不能跳转定义!有达人跳转过定义么?

楼主(2010-07-09):
不知道是我包含的头文件有错的问题?
没写对#include后面的文件?
还是所谓的option里头的project里头选择的问题,这个软件默认是勾选了这个选择的。但是真正去点一个宏定义的时候,比如 go to definition ...
就没有用了,库函数里头有的也跳不了,我是5.10 30天版

而kickstart版就可以,以前的3.4版就可以,但是代码太小了。

是不是因为我装了2个iar的缘故?

网友A:
也碰到这个问题。
在工程的C编译器选项里的预编译添加$TOOLKIT_DIR$\inc可以搞定。

楼主:
谢谢大叔哈!  在预编译器里头确实添加了这一条,有用了 哈哈

网友B(2013-11-24):
引用 网友A:
也碰到这个问题。
在工程的C编译器选项里的预编译添加$TOOLKIT_DIR$\inc可以搞定。 ...

困扰好久了,这个方法管用。能否解释下,为什么是这样。

网友(2014-04-26):
引用 网友B:
困扰好久了,这个方法管用。能否解释下,为什么是这样。

我的也按照楼上的方法,增加了,还是没有什么效果哦

网友:
我也加了,好像还不行1

网友(2014-06-15):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解决了,说一下希望能帮助到后面的人:按网上说的option-》generate browse information(具体百度即可)这个方法是可以的,本人亲自试验,但是有一个点要小心,就是整个工程的路径不包含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