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推荐使用与TFT液晶屏上用的DC/DC升压 IC

楼主(2010-07-09):
像4.3寸这样的液晶屏含7、8颗LED ,需要二十多伏电压的
用3.3V输入,请问有哪些好买的IC吗??
知道MC34063可以,但是外围配置比较多,另外有CAT4237这样的,但是好像不是很好买:((
求推荐好用好买的IC
谢谢了

网友:
这种芯片,从TI/NS,到Maxiam/Linear Tech/Microchip/micrel/On-semi...
到国内的南京拓微,上海贝岭,华润矽微..都有相关产品

你可以去他们的网站上选一款适合自己的

如果是寻求推荐,还是把自己的需求详细说说才好,具体LED数,串联并联,电流,接受的价格/封装/外围元件数..

网友:
7,8颗LED串连,无非就是要电压高,对电流几乎没需求,随便一颗升压IC都能搞定,要便宜34063就完全能满足,当然条件允许还是可以选高档点的TI,MAXIM,Intersil,NS,ON随便一找一颗电路简单,价格相对便宜的太容易了.

网友:
LM2733,CAT4237。。。。。。。。

楼主:
谢谢1、2楼以及3楼的偶像,呵呵
我想用的是4.3寸的屏,像群创AT043TN24 ,以前有打算用夏普的LQ043T3Dx02,用MC34063升压的,
后来发现他的升压配置电路比较麻烦,有些电阻电容不好买(自己搞搞玩的)
现在发现的群创的方便使用多了,所以。。。。

网友:
考虑用34063,方向就是错的,34063一般用于电源系统的DC/DC转换

LED驱动需要的除了高压,还要恒流,一般的设计为了节电还需要能调节亮度,这就需要pwm控制,用专用的背光LED驱动ic才是正途

楼主:
泪流满面啊,多谢 physis 提醒!
现在在看LM2733,考虑用这个吧,CAT4237好像不太好买。。。
pwm这个暂时先不考虑,如果不需要背光时,软件上应该可以直接off掉

网友:
用2733,我们产品就用它,4-5元一个

网友:
ON要不得,就等着缺货吧...

网友:
lt3465,我给LQ043就用的是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