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会写舵机程序?

楼主(2010-07-09):
我要做一舵机,需写程序,有谁会写?留下联系方式,最好是东莞,深圳的。
本来有现成的标准品的,但是都没有过流保护功能,所以,在现有标准品功能的基础上,要求有过流保护功能.

网友:
顶一下,最近帮朋友要我帮忙一个航模用的。说是没有油之前要自动返回,以防摔机 ,也有点无从下手

网友:
你要做一个舵机?
还是,你要用一个舵机做别的东西?

网友:
中鸣有的卖的,过流自己加就可以了~

楼主:
我打算做舵机,但是过流没有实用的电路,所以只有打算写了。

网友:
舵机不错哈

是不是要用超级便宜的单片机?

网友:
可以联系我。QQ869420245

楼主:
或者哪位能介绍一款过流保护的芯片给我。

网友:
ZXCT1009  这个电流检测芯片准确、小巧!
大名鼎鼎的OPENservo用的也是这个

楼主:
多谢,我看到一款AAT4610A的芯片,好象不怎么行,说是到了设置的电流门限值后,就可以关断,说可以过流保护,但我试了一下,好象不行。
我再看看这个。

网友:
it may be a lot easier for others if you lay out exactly what you need. not many people know what 舵机 is.

and I would be hesitant to implement such a vital function on a mcu: the reason you may run into overcurrent is if your mcu malfunctions. and you don't want your mcu to be in a position where it is required to correct its own malfunction.

楼主:
我的意思是,当检测到外部有短路的情况,MCU自动切断马达的输出,当负载去掉后,一切恢复正常。

网友:
回【11楼】 yealien
我的意思是,当检测到外部有短路的情况,MCU自动切断马达的输出,当负载去掉后,一切恢复正常。
-----------------------------------------------------------------------------------------

   MCU问 "什么是短路啊? 我只知道AD端口的电压大小而已, 还知道端口的电平高还是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