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can现场总线实验心得(对初学者应该比较有用,有不对的地方望大侠指出)

楼主(2010-07-09):
最近在搞stm32实验板的can现场总线实验,之前只是搞过STC51的串口通信,相比之下,发觉can总线都挺复杂的。开始时,知道自己是新手,只知道can总线跟串行通信,485通信,I2C通信一样都是用来传输数据通信的,对其工作原理一窍不通,还是从基础开始看书看资料,先了解它的基本原理吧。

原来can总线有以下特点:

主要特点
􀁺 支持CAN协议2.0A和2.0B主动模式
􀁺 波特率最高可达1兆位/秒
􀁺 支持时间触发通信功能

发送
􀁺 3个发送邮箱
􀁺 发送报文的优先级特性可软件配置
􀁺 记录发送SOF时刻的时间戳

接收
􀁺 3级深度的2个接收FIFO
􀁺 14个位宽可变的过滤器组-由整个CAN共享
􀁺 标识符列表
􀁺 FIFO溢出处理方式可配置
􀁺 记录接收SOF时刻的时间戳

可支持时间触发通信模式
􀁺 禁止自动重传模式
􀁺 16位自由运行定时器
􀁺 定时器分辨率可配置
􀁺 可在最后2个数据字节发送时间戳

管理
􀁺 中断可屏蔽
􀁺 邮箱占用单独1块地址空间,便于提高软件效率

看完这些特点后,疑问一个一个地出现,
1.        什么是时间触发功能?
2.        发送邮箱是什么来的?
3.        报文是什么来的?
4.        什么叫时间戳?
5.        什么叫接收FIFO?
6.        什么叫过滤器?

好了,带着疑问往下看,看完一遍后,

报文:
报文包含了将要发送的完整的数据信息

发送邮箱:
共有3个发送邮箱供软件来发送报文。发送调度器根据优先级决定哪个邮箱的报文先被发送。

接收过滤器:
共有14个位宽可变/可配置的标识符过滤器组,软件通过对它们编程,从而在引脚收到的报文中选择它需要的报文,而把其它报文丢弃掉。

接收FIFO
共有2个接收FIFO,每个FIFO都可以存放3个完整的报文。它们完全由硬件来管理

工作模式
bxCAN有3个主要的工作模式:初始化、正常和睡眠模式。

初始化模式
*软件通过对CAN_MCR寄存器的INRQ位置1,来请求bxCAN进入初始化模式,然后等待硬件对CAN_MSR寄存器的INAK位置1来进行确认
*软件通过对CAN_MCR寄存器的INRQ位清0,来请求bxCAN退出初始化模式,当硬件对CAN_MSR寄存器的INAK位清0就确认了初始化模式的退出。
*当bxCAN处于初始化模式时,报文的接收和发送都被禁止,并且CANTX引脚输出隐性位(高电平)

正常模式
在初始化完成后,软件应该让硬件进入正常模式,以便正常接收和发送报文。软件可以通过对CAN_MCR寄存器的INRQ位清0,来请求从初始化模式进入正常模式,然后要等待硬件对CAN_MSR寄存器的INAK位置1的确认。在跟CAN总线取得同步,即在CANRX引脚上监测到11个连续的隐性位(等效于总线空闲)后,bxCAN才能正常接收和发送报文。

过滤器初值的设置不需要在初始化模式下进行,但必须在它处在非激活状态下完成(相应的FACT位为0)。而过滤器的位宽和模式的设置,则必须在初始化模式下,进入正常模式前完成。

睡眠模式(低功耗)
*软件通过对CAN_MCR寄存器的SLEEP位置1,来请求进入这一模式。在该模式下,bxCAN的时钟停止了,但软件仍然可以访问邮箱寄存器。
*当bxCAN处于睡眠模式,软件想通过对CAN_MCR寄存器的INRQ位置1,来进入初始化式,那么软件必须同时对SLEEP位清0才行
*有2种方式可以唤醒(退出睡眠模式)bxCAN:通过软件对SLEEP位清0,或硬件检测CAN总线的活动。

工作流程

那么究竟can是怎样发送报文的呢?

发送报文的流程为:
应用程序选择1个空发送邮箱;设置标识符,数据长度和待发送数据;
然后对CAN_TIxR寄存器的TXRQ位置1,来请求发送。TXRQ位置1后,邮箱就不再是空邮箱;而一旦邮箱不再为空,软件对邮箱寄存器就不再有写的权限。TXRQ位置1后,邮箱马上进入挂号状态,并等待成为最高优先级的邮箱,参见发送优先级。一旦邮箱成为最高优先级的邮箱,其状态就变为预定发送状态。一旦CAN总线进入空闲状态,预定发送邮箱中的报文就马上被发送(进入发送状态)。一旦邮箱中的报文被成功发送后,它马上变为空邮箱;硬件相应地对CAN_TSR寄存器的RQCP和TXOK位置1,来表明一次成功发送。

如果发送失败,由于仲裁引起的就对CAN_TSR寄存器的ALST位置1,由于发送错误引起的
就对TERR位置1。

原来发送的优先级可以由标识符和发送请求次序决定:
由标识符决定
当有超过1个发送邮箱在挂号时,发送顺序由邮箱中报文的标识符决定。根据CAN协议,标识符数值最低的报文具有最高的优先级。如果标识符的值相等,那么邮箱号小的报文先被发送。

由发送请求次序决定
通过对CAN_MCR寄存器的TXFP位置1,可以把发送邮箱配置为发送FIFO。在该模式下,发送的优先级由发送请求次序决定。
该模式对分段发送很有用。

时间触发通信模式
在该模式下,CAN硬件的内部定时器被激活,并且被用于产生时间戳,分别存储在
CAN_RDTxR/CAN_TDTxR寄存器中。内部定时器在接收和发送的帧起始位的采样点位置被采样,并生成时间戳(标有时间的数据)。

接着又是怎样接收报文的呢?
接收管理
接收到的报文,被存储在3级邮箱深度的FIFO中。FIFO完全由硬件来管理,从而节省了CPU
的处理负荷,简化了软件并保证了数据的一致性。应用程序只能通过读取FIFO输出邮箱,来读取FIFO中最先收到的报文。

有效报文
根据CAN协议,当报文被正确接收(直到EOF域的最后1位都没有错误),且通过了标识符
过滤,那么该报文被认为是有效报文。

接收相关的中断条件
* 一旦往FIFO存入1个报文,硬件就会更新FMP[1:0]位,并且如果CAN_IER寄存器的FMPIE位为1,那么就会产生一个中断请求。
* 当FIFO变满时(即第3个报文被存入),CAN_RFxR寄存器的FULL位就被置1,并且如果CAN_IER寄存器的FFIE位为1,那么就会产生一个满中断请求。
* 在溢出的情况下,FOVR位被置1,并且如果CAN_IER寄存器的FOVIE位为1,那么就会产生一个溢出中断请求

标识符过滤
在CAN协议里,报文的标识符不代表节点的地址,而是跟报文的内容相关的。因此,发送者以广播的形式把报文发送给所有的接收者。(注:不是一对一通信,而是多机通信)节点在接收报文时-根据标识符的值-决定软件是否需要该报文;如果需要,就拷贝到SRAM里;如果不需要,报文就被丢弃且无需软件的干预。
为满足这一需求,bxCAN为应用程序提供了14个位宽可变的、可配置的过滤器组(13~0),以便只接收那些软件需要的报文。硬件过滤的做法节省了CPU开销,否则就必须由软件过滤从而占用一定的CPU开销。每个过滤器组x由2个32位寄存器,CAN_FxR0和CAN_FxR1组成。

过滤器的模式的设置
通过设置CAN_FM0R的FBMx位,可以配置过滤器组为标识符列表模式或屏蔽位模式。
为了过滤出一组标识符,应该设置过滤器组工作在屏蔽位模式。
为了过滤出一个标识符,应该设置过滤器组工作在标识符列表模式。
应用程序不用的过滤器组,应该保持在禁用状态。

过滤器优先级规则
􀁺 1位宽为32位的过滤器,优先级高于位宽为16位的过滤器
􀁺 2对于位宽相同的过滤器,标识符列表模式的优先级高于屏蔽位模式
􀁺 3位宽和模式都相同的过滤器,优先级由过滤器号决定,过滤器号小的优先级高

图128 过滤器机制的例子

上面的例子说明了bxCAN的过滤器规则:在接收一个报文时,其标识符首先与配置在标识符列表模式下的过滤器相比较;如果匹配上,报文就被存放到相关联的FIFO中,并且所匹配的过滤器的序号被存入过滤器匹配序号中。如同例子中所显示,报文标识符跟#4标识符匹配,
因此报文内容和FMI4被存入FIFO。
如果没有匹配,报文标识符接着与配置在屏蔽位模式下的过滤器进行比较。
如果报文标识符没有跟过滤器中的任何标识符相匹配,那么硬件就丢弃该报文,且不会对软件有任何打扰。

接收邮箱(FIFO)
在接收到一个报文后,软件就可以访问接收FIFO的输出邮箱来读取它。一旦软件处理了报文(如把它读出来),软件就应该对CAN_RFxR寄存器的RFOM位进行置1,来释放该报文,以便为后面收到的报文留出存储空间。

中断
bxCAN占用4个专用的中断向量。通过设置CAN中断允许寄存器(CAN_IER),每个中断源都可以单独允许和禁用。

􀁺 发送中断可由下列事件产生:
─ 发送邮箱0变为空,CAN_TSR寄存器的RQCP0位被置1。
─ 发送邮箱1变为空,CAN_TSR寄存器的RQCP1位被置1。
─ 发送邮箱2变为空,CAN_TSR寄存器的RQCP2位被置1。

􀁺 FIFO0中断可由下列事件产生:
─ FIFO0接收到一个新报文,CAN_RF0R寄存器的FMP0位不再是‘00’。
─ FIFO0变为满的情况,CAN_RF0R寄存器的FULL0位被置1。
─ FIFO0发生溢出的情况,CAN_RF0R寄存器的FOVR0位被置1。

􀁺 FIFO1中断可由下列事件产生:
─ FIFO1接收到一个新报文,CAN_RF1R寄存器的FMP1位不再是‘00’。
─ FIFO1变为满的情况,CAN_RF1R寄存器的FULL1位被置1。
─ FIFO1发生溢出的情况,CAN_RF1R寄存器的FOVR1位被置1。

􀁺 错误和状态变化中断可由下列事件产生:
─ 出错情况,关于出错情况的详细信息请参考CAN错误状态寄存器(CAN_ESR)。
─ 唤醒情况,在CAN接收引脚上监视到帧起始位(SOF)。
─ CAN进入睡眠模式。

工作流程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接着就是一大堆烦人的can寄存器,看了一遍总算有了大概的了解,况且这么多的寄存器要一下子把他们都记住是不可能的。根据以往的经验,只要用多几次,对寄存器的功能就能记住。

好了,到读具体实验程序的时候了,这时候就要打开“STM32库函数”的资料因为它里面有STM32打包好的库函数的解释,对读程序很有帮助。

下面是主程序:
int main(void)
{
//  int press_count = 0;
        char data = '0';
        int sent = FALSE;

#ifdef DEBUG
  debug();
#endif

  /* System Clocks Configuration */
  RCC_Configuration();

  /* NVIC Configuration */
  NVIC_Configuration();

  /* GPIO ports pins Configuration */
  GPIO_Configuration();

  USART_Configuration();

  CAN_Configuration();

  Serial_PutString("\r\nXX科技 http://www.gzweiyan.com\r\n");
  Serial_PutString("CAN test\r\n");

  while(1){
    if(GPIO_Keypress(GPIO_KEY, BUT_RIGHT)){
      GPIO_SetBits(GPIO_LED, GPIO_LD1);        //检测到按键按下

      if(sent == TRUE)
        continue;
      sent = TRUE;
      data++;
      if(data > 'z')
        data = '0';
      CAN_TxData(data);
    }
    else{        //按键放开
      GPIO_ResetBits(GPIO_LED, GPIO_LD1);
      sent = FALSE;
    }
  }
}

前面的RCC、NVIC、GPIO、USART配置和之前的实验大同小异,关键是分析CAN_Configuration()
函数如下:
void CAN_Configuration(void)//CAN配置函数
{
  CAN_InitTypeDef        CAN_InitStructure;
  CAN_FilterInitTypeDef  CAN_FilterInitStructure;

  /* CAN register init */
  CAN_DeInit();
//  CAN_StructInit(&CAN_InitStructure);

  /* CAN cell init */
  CAN_InitStructure.CAN_TTCM=DISABLE;//禁止时间触发通信模式
  CAN_InitStructure.CAN_ABOM=DISABLE;//,软件对CAN_MCR寄存器的INRQ位进行置1随后清0后,一旦硬件检测
                                     //到128次11位连续的隐性位,就退出离线状态。

  CAN_InitStructure.CAN_AWUM=DISABLE;//睡眠模式通过清除CAN_MCR寄存器的SLEEP位,由软件唤醒

  CAN_InitStructure.CAN_NART=ENABLE;//DISABLE;CAN报文只被发送1次,不管发送的结果如何(成功、出错或仲裁丢失)

  CAN_InitStructure.CAN_RFLM=DISABLE;//在接收溢出时FIFO未被锁定,当接收FIFO的报文未被读出,下一个收到的报文会覆盖原有
                                                            //的报文

  CAN_InitStructure.CAN_TXFP=DISABLE;//发送FIFO优先级由报文的标识符来决定
//  CAN_InitStructure.CAN_Mode=CAN_Mode_LoopBack;
  CAN_InitStructure.CAN_Mode=CAN_Mode_Normal; //CAN硬件工作在正常模式
  CAN_InitStructure.CAN_SJW=CAN_SJW_1tq;//重新同步跳跃宽度1个时间单位
  CAN_InitStructure.CAN_BS1=CAN_BS1_8tq;//时间段1为8个时间单位
  CAN_InitStructure.CAN_BS2=CAN_BS2_7tq;//时间段2为7个时间单位
  CAN_InitStructure.CAN_Prescaler = 9; //(pclk1/((1+8+7)*9)) = 36Mhz/16/9 = 250Kbits设定了一个时间单位的长度9
  CAN_Init(&CAN_InitStructure);

  /* CAN filter init 过滤器初始化*/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Number=0;//指定了待初始化的过滤器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ode=CAN_FilterMode_IdMask;//指定了过滤器将被初始化到的模式为标识符屏蔽位模式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Scale=CAN_FilterScale_32bit;//给出了过滤器位宽1个32位过滤器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High=0x0000;//用来设定过滤器标识符(32位位宽时为其高段位,16位位宽时为第一个)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Low=0x0000;//用来设定过滤器标识符(32位位宽时为其低段位,16位位宽时为第二个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High=0x0000;//用来设定过滤器屏蔽标识符或者过滤器标识符(32位位宽时为其高段位,16位位宽时为第一个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Low=0x0000;//用来设定过滤器屏蔽标识符或者过滤器标识符(32位位宽时为其低段位,16位位宽时为第二个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FIFOAssignment=CAN_FIFO0;//设定了指向过滤器的FIFO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Activation=ENABLE;//使能过滤器
  CAN_FilterInit(&CAN_FilterInitStructure);

  /* CAN FIFO0 message pending interrupt enable */
  CAN_ITConfig(CAN_IT_FMP0, ENABLE);//使能指定的CAN中断
}

再看看发送程序:
TestStatus CAN_TxData(char data)
{
  CanTxMsg TxMessage;

  u32 i = 0;
  u8 TransmitMailbox = 0;
/*
  u32 dataLen;
  dataLen = strlen(data);
  if(dataLen > 8)
          dataLen = 8;
          */
  /* transmit 1 message生成一个信息 */
  TxMessage.StdId=0x00;// 设定标准标识符
  TxMessage.ExtId=0x1234;// 设定扩展标识符
  TxMessage.IDE=CAN_ID_EXT;// 设定消息标识符的类型
  TxMessage.RTR=CAN_RTR_DATA;// 设定待传输消息的帧类型
/*  TxMessage.DLC= dataLen;
        for(i=0;i<dataLen;i++)
                TxMessage.Data = data;
*/
  TxMessage.DLC= 1; //设定待传输消息的帧长度
  TxMessage.Data[0] = data;// 包含了待传输数据

  TransmitMailbox = CAN_Transmit(&TxMessage);//开始一个消息的传输

  i = 0;
  while((CAN_TransmitStatus(TransmitMailbox) != CANTXOK) && (i != 0xFF))//通过检查CANTXOK位来确认发送是否成功
  {
    i++;
  }

  return (TestStatus)ret;
}

CAN_Transmit()函数的操作包括:
1.        [选择一个空的发送邮箱]
2.        [设置Id]*
3.        [设置DLC待传输消息的帧长度]
4.        [请求发送]
请求发送语句:
CAN->sTxMailBox[TransmitMailbox].TIR |= TMIDxR_TXRQ;//对CAN_TIxR寄存器的TXRQ位置1,来请求发送

发送方面搞定了,但接收方面呢?好像在主程序里看不到有接收的语句。
原来是用来中断方式来接收数据,原来它和串口一样可以有两种方式接收数据,一种是中断方式一种是轮询方式,若采用轮询方式则要调用主函数的CAN_Polling(void)函数。

接着又遇到一个问题,为什么中断函数CAN_Interrupt(void)的最后要关中断呢?
因为一旦往FIFO存入1个报文,硬件就会更新FMP[1:0]位,并且如果CAN_IER寄存器的FMPIE位为1,那么就会产生一个中断请求。所以中断函数执行完后就要清除FMPIE标志位。这时我才回想起来,原来我对CAN的理解还不够,对程序设计的初衷不够明确,于是我重新看了一遍CAN的工作原理,这时后我发现比以前容易理解了,可能是因为看了程序以后知道了大概的流程,然后看资料就有了针对性。

发送者以广播的形式把报文发送给所有的接收者(注:不是一对一通信,而是多机通信)节点在接收报文时-根据标识符的值-决定软件是否需要该报文;如果需要,就拷贝到SRAM里;如果不需要,报文就被丢弃且无需软件的干预。一旦往FIFO存入1个报文,硬件就会更新FMP[1:0]位,并且如果CAN_IER寄存器的FMPIE位为1,那么就会产生一个中断请求。所以中断函数执行完后就要清除FMPIE标志位。

网友:
很详细的资料。谢谢

网友:
赞扬一下楼主的奉献精神。STM32的CAN貌似很少人在玩。我一直想做个简单的手持CAN总线终端,但是没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A:

can是个不错的东西

网友:
对CAN协议稍微了解下,然后 改库函数就可以了

网友:
这片文章好

网友:
好资料,终于找到有人讲了,呵呵~mark

网友:
can总线的好文章

网友:
看前先顶,表扬一下

网友:
写的非常不错,条理清晰,人工置顶啊

网友(2010-08-08):
正需要用到,学习了,谢谢

网友:
感谢楼主,正要用,学习。

网友:
记下,以后看

网友:
应该给裤

网友:
谢谢,很有帮助~

网友:
好贴,楼主继续努力!顶你没商量

网友(2010-10-17):
can是个好东西啊

网友:
好东西  明天正好了学习一下CAN

网友:
好,手头上正好有一片,改来试试

网友:
必须顶,想啥来啥 ~~~

网友:
mark,下次我调的时候也许用得着,谢谢!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mark一下,讲的比较详细。

网友:
资料是好,不过网上的CAN资料90%都是这个。。。

网友:
这两天正看CAN呢,总是理不出头绪来。看了楼主的帖思路清晰多了。虽然很多文字和资料的一样,但感觉看帖子容易理解。哈哈,可能帖子看多了!!

网友:
需要这个 标记一下

网友:
好东西,先收下了!

网友:
标记一下,谢谢

网友(2010-11-18):
回复 楼主:

标记一下!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这个要MARK下,慢慢看

网友:
写的相当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 主的资料

楼主:
谢谢支持,终于置酷了,贺!

网友(2010-12-21):
支持。记录一下。回头学习

网友:
介绍的很详细

网友:
要弄下can的mark下

网友:
好详细的入门版,mark

网友:
好东西,我虽然曾经研究过CAN总线(使用AT90CAN128芯片)实现了两片单片机之间的CAN通讯,

   但是理论知识可没有楼主掌握的多喔!

网友:
好贴,谢谢楼主。
我也是初用STM32的CAN,项目应用中遇到下面的情况:

如果作如下配置,即CAN_InitStructure.CAN_ABOM=DISABLE;则程序运行一定时间后(两三个小时)会出现CAN通讯中断的现象,我后来将此配置改为ENABLE后就没有出现过通讯中断。

不知楼主对此怎样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贴,谢谢楼主。
我也是初用stm32的can,项目应用中遇到下面的情况:
如果作如下配置,即can_initstructure.can_abom=disable;则程序运行一定时间后(两三个小时)会出现can通讯中断的现象,我后来将此配置改为enable后就没有出现过通讯中断。
不知楼主对此怎样理解?

CAN累积到一定错误会后自动离线...

当ABOM打开时,自动离线后,会重新自动连接上总线

网友:
好贴,正在使用stm32的can

网友(2011-03-04):
学习了,想跟楼主交流下。

网友:
mark,马上就要用了!

网友:
看帖回帖养成好习惯!

网友:
不错,比较详细,学习了!

网友:
谢谢楼主,超喜欢网站的这种气氛。。。

网友:
谢谢你,太有用了。

网友:
我现在就是用STM32的CAN做了一个产品,用着还好。不过CAN本身还是蛮复杂,俺只是用现成的例程配置下……

也想做个手持的CAN分析仪,不过一直都没静下来弄。
回复 网友A:
赞扬一下楼主的奉献精神。stm32的can貌似很少人在玩。我一直想做个简单的手持can总线终端,但是没时间

网友:
楼主的精神值得称赞!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两位仁兄,我现在在弄“基于STM32的手持式CAN总线分析仪”的毕业设计,差不多完成了,不过还有些功能想增加

网友:
详细的资料。谢谢

网友:
很详细的资料。谢谢 !!!!

网友:
CAN中断后要关中断????? 从来没听说过。

网友(2011-04-15):
非常不错的资料,楼主辛苦了

网友(2011-10-07):
做个记号,这几天研究一下。

网友:
谢谢lz```正准备学习```````````````````````````````

网友:
只好Mark了,can总线实验

网友:
好贴,不过对can不了解,有朋友建议过用它,学习学习。

网友:
有用的,顶一个

网友:
感谢LZ分享经验,以后调试可用到。

网友:
我左can  右can

网友:
及时雨啊。。。。 mark

网友:
MARK!到时候细细品读!

网友:
谢了,有用的

网友:
你好,
   我按照你的程序写了个实例,但是我用的是PB8和PB9,引脚重新映射已经定义了,但是tx引脚上就是没有信号,能不能帮忙看看,谢谢:
    我使用的是STM32F103RB芯片,软件库函数是V3.4.0——2010-10-15,写了个CAN程序,但是怎么弄TX引脚上无信号。
求解:
    CAN_TX使用的是PB9,CAN_RX使用的是PB8,程序如下:
   void GPIO_Configuration( void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 );
    //  AFIO重新映射时钟使能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
    //  CAN1引脚复用重映射功能使能
    GPIO_PinRemapConfig( GPIO_Remap1_CAN1,ENABLE ); //AFIO_MAPR_CAN_REMAP_REMAP2

    //  Configure CAN pin: R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CAN pin: T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CAN_Configuration( void )
{
    CAN_InitTypeDef CAN_InitStructure;
    CAN_FilterInitTypeDef CAN_FilterInitStructure;

    //  使能外围CAN1时钟
    RCC_APB1PeriphResetCmd(RCC_APB1Periph_CAN1, ENABLE);

    CAN_DeInit( CAN1 );
    CAN_StructInit( &CAN_InitStructure );

    //  禁止时间触发通行模式
    CAN_InitStructure.CAN_TTCM = DISABLE;
    //  软件对CAN_MCR寄存器的INRQ位进行置1随后清0后,一旦硬件检测
    //  到128次11位连续的隐性位,就退出离线状态
    CAN_InitStructure.CAN_ABOM = ENABLE;
    //  睡眠模式通过清除CAN_MCR寄存器的SLEEP位,由软件唤醒
    CAN_InitStructure.CAN_AWUM = ENABLE;
    //  CAN报文自动重发直到成功为止
    CAN_InitStructure.CAN_NART = DISABLE;
    //  在接收溢出时FIFO未被锁定,当接收FIFO的报文未被读出,下一个收到的报文会覆盖原有的报文
    CAN_InitStructure.CAN_RFLM = DISABLE;
    //  发送FIFO优先级由报文的标识符来决定
    CAN_InitStructure.CAN_TXFP = DISABLE;
    //  CAN硬件工作在正常模式
    CAN_InitStructure.CAN_Mode = CAN_Mode_Normal;
    //  重新同步跳跃宽度1个时间单位
    CAN_InitStructure.CAN_SJW = CAN_SJW_1tq;
    //  时间段1为8个时间单位
    CAN_InitStructure.CAN_BS1 = CAN_BS1_8tq;//CAN_BS1_12tq;
    //  时间段2为7个时间单位
    CAN_InitStructure.CAN_BS2 = CAN_BS2_7tq;
    //  (pclk1/((1+8+7)*9)) = 36Mhz/[(CAN_SJW_1tq+CAN_BS1_8tq+CAN_BS2_7tq)*(CAN_Prescaler)] = 250Kbits设定了一个时间单位的长度           CAN_InitStructure.CAN_Prescaler = 9;
    CAN_Init( CAN1,&CAN_InitStructure );

    //  CAN filter init 过滤器初始化
    //  指定了待初始化的过滤器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Number = 0;
    //  指定了过滤器将被初始化到的模式为标识符屏蔽位模式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ode = CAN_FilterMode_IdMask;
    //  给出了过滤器位宽1个32位过滤器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Scale = CAN_FilterScale_32bit;
    //  用来设定过滤器标识符(32位位宽时为其高段位,16位位宽时为第一个)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High = 0x0000;
    //  用来设定过滤器标识符(32位位宽时为其低段位,16位位宽时为第二个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Low = 0x0000;
    //  用来设定过滤器屏蔽标识符或者过滤器标识符(32位位宽时为其高段位,16位位宽时为第一个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High = 0x0000;
    //  用来设定过滤器屏蔽标识符或者过滤器标识符(32位位宽时为其低段位,16位位宽时为第二个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Low = 0x0000;
    //  设定了指向过滤器的FIFO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FIFOAssignment = CAN_FIFO0;
    //  使能过滤器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Activation=ENABLE;
    CAN_FilterInit( &CAN_FilterInitStructure );

}
void CAN_TxData(char data)
{
    CanTxMsg TxMessage;

    u32 i = 0;
    uint8_t TransmitMailbox = 5;
    /* transmit 1 message */
    TxMessage.StdId=0x00000001;
//    TxMessage.ExtId=0x00000000;
    TxMessage.IDE=CAN_ID_STD;
    TxMessage.RTR=CAN_RTR_DATA;
    TxMessage.DLC= 1;
    TxMessage.Data[0] = data;

    TransmitMailbox = CAN_Transmit( CAN1,&TxMessage );
    while((CAN_TransmitStatus(CAN1,TransmitMailbox) != CANTXOK) && (i != 0xFF))
    {
        i++;
    }
}

int main( void )
{
    Device_Init();

    LED1_ON;
    Delay(72000);   //  7ms
    while( 1 )
    {
        LED1_OFF;
        Delay(720000);
        CAN_TxData(0x55);
        Delay(720000);
    }
}

大侠们赐教啊,

我看了好多的程序也都差不多,我的就是用的引脚是用PB8和PB9,但是我已经重新映射过了,    不过不知道多不对,TX引脚上一直无信号。

网友:
有些疑问
2个3级FIFO,是不是就是说应该能缓存6个CAN帧?是不是第一个FIFO存满3个未处理的can报文后,第4个未处理的报文会存如第2个fifo中,如过不是,那是怎样处理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两个fifo为fifo0和fifo1,可以通过下面设定: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FIFOAssignment=CAN_FIFO0;//设定了指向过滤器的FIFO0

  /* CAN FIFO0 message pending interrupt enable */
  CAN_ITConfig(CAN_IT_FMP0, ENABLE);//使能指定的CAN中断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看你的CAN配置跟我的有点不一样,建议先用我的试试,再找原因,可能这样效率比较高

网友(2011-11-09):
回复【LZ】becarson 烽

我找原因了,配置是对的,是我太粗心,把  //  使能外围CAN1时钟的函数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CAN1, ENABLE)写为RCC_APB1PeriphResetCmd(RCC_APB1Periph_CAN1, ENABLE),搞反了。

不过现在接收函数又有问题了, 程序是收到一帧发送一帧,可结果是前两帧可能只有一帧或者两帧回复,收到第三帧后就一直向外发送数据。

还在找问题。

网友:
cortex 3单片机中,在设置一个外设之后都必须要使能对应外设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xxx, ENABLE)

楼主太粗心了,居然写成了 RCC_APB1PeriphClockReset !

关于数据收发问题,可能是 FIFO 设置的有问题吧!

你的问题好像是,FIFO收到了3个数据帧之后,然后满了,就不再接收数据了,接着就向外发送数据了!

根据  CAN_ITConfig(CAN_IT_FMP0, ENABLE);
楼主应该用的的是FIFO中断!

根据上面的无限循环好像看不出来程序是收到一帧发送一帧!

网友:
can总线我觉的最难的就是那个时钟设置

网友:
先标记吧,看的我头都晕了

网友(2011-12-20):
过滤的那个地方怎么那么难懂呀,还有位时间特性

网友:
很详细的,谢谢了

网友:
资料看了下, 挺好

网友:
这次一定要入手了。

网友:
好东西,正好要用到,学习

网友:
这个对我很有用。。谢谢楼主。

网友:
明天给大家传一个STM32F107的双CAN-->uart的程序!
写的一般,但是STM32的手册写的CAN非常的不详细.......看得人一头雾水.

网友:
Mark,过几天就准备学这个

网友:
这个得留着,以后可能会用到

网友:
回复 楼主:

学习中谢谢

网友:
值得研究!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正在看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标记一下吧,以后再学

网友:
回复 楼主:

慢慢看

网友(2012-02-01):
http://www.andybrown.me.uk/

网友:
这个一定要mark一下

网友:
写的不错。CAN总线还没接触过。呵呵。学习了。

网友:
stm32 CAN mark !!好贴,对于我们这些初学者来说,真的很有用!!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真的很有用!!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标记一下,早日争取审核通过

网友:
谢谢分享,仔细研究一下。

网友(2012-05-14):
好东西,看一下下~~~~

网友:
好资料 只用过SJA1000的

网友:
从一个入门者的角度讲解,讲解比较通俗易懂,但还不是太全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