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PRS模块供电问题(电池选型)

楼主(2010-07-09):
具体应用是这样的:
安装于户外,有体积要求,电池使用时间两年以上(GPRS开机次数1天1次5分钟计)

出于体积和效率的考虑,打算采用单节电池配合储能电容直供GPRS模块(准备的设计方案是采用兼容MC52i(最低供电3.3V)和EM310(最低供电3.5V)的硬件设计,视实际应用情况部分使用MC52i,部分使用EM310)。

要满足两年电池使用时间和最大持续放电电流,初步了解了一下,好像只有锂亚电池合适,但是锂亚电池的额定电压只有3.6V,直供GPRS模块担心会有问题。
一是脉冲式大电流靠储能电容行不行
二是实际应用中锂亚电池降到3.5V/3.3V的时间是标定容量时间的百分之多少,虽然厂家提供的曲线看着还不错

请教各位高手了,有没有这么用过的,或者有什么其他电池可以满足这种应用,或者有什么别的供电方案,只要能满足体积和供电时间的要求就行。

如果使用DC-DC,一是考虑成本,一个3A的DCDC还是有点小贵的,而且会增加不少的电路复杂度;二是担心DC-DC的干扰,这里也请教各位高手了。
如果使用LDO,那肯定需要两节电池了,体积是个大问题。

另外,由于要安装于户外,冬夏温差大,对电池放电性能肯定有很大影响,希望有这方面实际应用经验的朋友分享一下这种影响到底有多大。

楼主:
版主,这个好像发到通信技术板块更合适,能不能帮我移过去啊

网友:
温差大。。建议用磷酸锂电池。放在户外同时也应该考虑太阳能充电,而且按你的使用情况,也并不需要很大的面积。
锂亚电池??? 新品种么?
模块实际上并不需要消耗那么大电流。

使用DC/DC的话,也是可以的,毕竟输入输出之间的电压差别很小。干扰倒不是太需要担心的,做好布局就可以了。
===============================================================
虽然涉及到了通信,但实质上还是属于电源。。。

网友:
先确认一下一颗充满电的电池只是自身放电2年后还剩多少吧,另外低温环境下电池放电电流会锐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磷酸锂电池是可充电池,价格比较高,用在这上面好像不太合适。

关于DC-DC,有没有合适的芯片推荐啊

网友:
楼主,我说句实在的,一个无人值守的室外设备,温度要求这么宽,体积要求这么小,无补充能源电池要求工作两年,一颗3A的DCDC芯片才几块钱人民币,就嫌小贵。如果没有1KK的量,这个产品可行性都会成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之前零买过TI的TPS60100,好像快二十块钱,才150mA,其他的价格倒真还不太了解,所以说小贵。

你有什么好的DC-DC片子推荐啊,或者其他合适的供电方案(体积考虑更多一点)。之前也看过你的不少帖,这方面应该有很多体会,多多指教啊

网友:
必须有充电电路的,用太阳能最合适,
锂电池也有自放电的,两年就没戏了,
可以用一次性的锂电池,这个小电流工作,可以工作几年的

网友(2011-06-21):
楼主你的方案最后是什么解决的啊?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
必须有充电电路的,用太阳能最合适,
户外怎么还有体积要求呢,一小块太阳能板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