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SK调制解调问题

楼主(2010-07-09):
1. ASK调制VHDL程序
--文件名:PL_ASK
--功能:基于VHDL硬件描述语言,对基带信号进行ASK振幅调制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PL_ASK is
port(clk     :in std_logic;           --系统时钟
     start   :in std_logic;           --开始调制信号
     x     :in std_logic;           --基带信号
     y     :out std_logic);         --调制信号
end PL_ASK;
architecture behav of PL_ASK is
signal q:integer range 0 to 3;         --分频计数器
signal f :std_logic;                 --载波信号
begin
process(clk)
begin
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if start='0' then q<=0;
   elsif q<=1 then f<='1';q<=q+1; --改变q后面数字的大小,就可以改变载波信号的占空比
   elsif q=3 then f<='0';q<=0;    --改变q后面数字的大小,就可以改变载波信号的频率
   else  f<='0';q<=q+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y<=x and f;                   --对基带码进行调制
end behav;

ASK解调VHDL程序
--文件名:PL_ASK2
--功能:基于VHDL硬件描述语言,对ASK调制信号进行解调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PL_ASK2 is
port(clk      :in std_logic;          --系统时钟
     start    :in std_logic;         --同步信号
     x      :in std_logic;          --调制信号
     y      :out std_logic);        --基带信号
end PL_ASK2;
architecture behav of PL_ASK2 is
signal q:integer range 0 to 11;        --计数器
signal xx:std_logic;                --寄存x信号
signal m:integer range 0 to 5;        --计xx的脉冲数
begin
process(clk)                      --对系统时钟进行q分频,
begin
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xx<=x;   --clk上升沿时,把x信号赋给中间信号xx
   if start='0' then q<=0;           --if语句完成q的循环计数
   elsif q=11 then q<=0;
   else q<=q+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xx,q)                    --此进程完成ASK解调
begin
if q=11 then m<=0;               --m计数器清零
elsif q=10 then
   if m<=3 then y<='0';           --if语句通过对m大小,来判决y输出的电平
   else y<='1';
   end if;
elsif  xx'event and xx='1'then m<=m+1; --计xx信号的脉冲个数
(以上程序并不是本人写的)
    对于上述程序当中的ask解调部分模块,对于其中q的取值问题一直都不明白为什么取11做为计数循环,取10做为判断使能条件,还有抽样判决数m为什么取0到5的范围,而判决条件取3。

我是这样理解的,对于m的取值范围可以任意定,抽样判决数也是,而对于q的取值则和m的取值有关或者是说抽样判决数有关,如这里抽样判决数用的3,而对于ask调制部分来说,载波其实是个4分频信号,这样3*4=12个clk时钟周期,所以q取11(0-11恰好12个),而对于为什么解调时又用到q=10却是有点不明白了,因为用的是同时钟系统时钟clk,是不是和两个模块间的调制信号存在时钟差原因!

请大家多多帮忙!  谢谢大家!  这里也负有原码仿真doc

楼主:
是不是问题没提好,怎么没人回帖呢?

网友:
搂住能不能发个pdf版的?没有装word啊

网友(2010-12-26):
以我看 根本之要在12个时钟阶段m 不为零就可以认为是 1 ,所以不一定要选10 ,只要能判断出来可以取小点 比如 q=8 判m大于2--始终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