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泥电阻和线绕电阻哪个更适合在做电源限流?

楼主(2010-07-09):
我想在电源保护电路里做限流,用5W2R的电阻,有水泥电阻和线绕电阻 哪个更好些? 可能会有瞬间大电流通过。

这是水泥电阻

这是线绕电阻。

网友:
线绕电阻。

网友:
用多大的阻值为好???

网友:
电流 采样分辨率 及 功率

网友:
水泥电阻是不是也是线绕电阻的其中一种?
第二张图上面那个0.22Ω 5%的电阻好像是金属氧化膜电阻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颜色的也有是线绕的。

网友:
以外行的角度来说,功率相同的话绕线的比较好点吧,感觉散热好些。

网友:
其实水泥电阻就是绕线电阻,你拆开看看就知道啦,不同的是封装用水泥,陶瓷,石膏等。

网友:
关键是要无感

网友:
水泥的好,烧断时不会在外面产生电火花.

网友:
我手上两种水泥电阻10w/5.1的,一种内部是陶瓷芯,一种是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