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新买的电机,控制板和电源!

楼主(2010-07-09):
大家好,我前两天在ebay买的电机, 控制板和电源(买的时候他说是nema23, 但电机上面标的是57BYGH408-06, 控制板是基于TB6560的3轴控制板, 电源他说是24v 6.3A 结果给我邮来了个36v 9.6A的), 经过测试最多只能驱动一个电机, 偶尔可以驱动两个但是力量小到用手都能让他停止!

请大家看看这样的配置可以吗, 为什么只能驱动一个电机呢, 是电流不够吗, 还是什么情况? 我是新手啊,请大家多多帮忙!谢谢了!

下面是参数和图片!

Stepper Motor , 21kg.cm ( 290 oz-in)

       Step Agle-----------------------------1.8°±5%
        Insultion Resistant--------500V  DC  100MΩ  Min
        Insultion Strength--------50Hz  1Minute  500V Min
        Ambient Temperature ----------—20℃~+50℃
        Temperature Rise--------------------------80℃ Max.
        Radial Play-------------------------------0.02mm Max.

        End Play---------------------------------------0.1-0.3m

        57BYGH408

          o Step Agle :1.8°±5%
          o 2 Phase 4 Wires
          o Current :3.0A
          o Voltage :3.6V
          o Max.Static torque :21kg.cm
          o resistance 1.2 Ω   mH 4
          o Weight :1.5KG

//////////////////////////////////////////////////////////////////////////////////////////////

Specifications

Electrical properties (ambient temperature Tj = 25 pm)

Input Power

12 - 36V DC power supply

Stepper motor drive current

3A (peak value 3.5A)/axis

Drive type

Double-pole constant flow PWM actuation output

Compatible Stepper motors

2/4 Phase, 4/6/8 leads stepper motors within 3.5A

Features:

    * Toshiba TB6560AHQ chip - maximum 3.5A drive current, more powerful
    * 1 - 1/16 microstep setting - higher accuracy, smoother operation !
    * Overload & over-current & over-temperature protection, full protection of your computer and peripheral equipment
    * 4 files current settings can be set according to the user the actual current requirement
    * Full closed-type optical isolation to protect the user's computer and equipment
    * Professional design, two-stage signal processing, super anti-jamming
    * Bipolar constant current chopper drive motor low-speed non-creeping phenomenon, noise, non-resonant region
    * Four input control, you can set limit, emergency stop, which is divided into pairs of knives

Attention:

    * Please connect the power supply to the power switch of 12-36 V, 8A
    * The power output of 12V shall be applied to the radiator fan of 12V
    * The interface of driver shall be connected with 2/4 phase, 4/6/8 leads stepper motor within 3A current
    * This board can work with both unipolar and bipolar stepper motors
    * The spindle motor is controlled by Parallel Interface. The voltage of the spindle motor must comply with the scope of the supply voltage.

网友:
或换或退+投诉!

网友:
我的电源也是跟你一样的,好像运行挺正常的,驱动3个57的3A电机

网友:
可以使用德国TRINAMIC公司的TMCM-351集成了三轴57步进电机的控制+驱动+I/O与一体,带有防丢步失速检测功能。

网友:
你这个又没购买途径,报价都没有,说了等于没说

网友:
这个驱动器应该是没问题的。按照这个驱动器厂家的技术员介绍。这个取东西最好是配套24V 14.7A的电源。当然不排除驱动器已经损坏

不过合并的驱动器,电流相对分离的驱动器来得小,而且干扰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