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C1101做无线传输,距离很近,无码多,请问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望大虾指点下

楼主(2010-07-10):
CC1101无线接 发模块是以前同事做的,目前拿来测试,发现传输距离比较近,无码也多,用1.2K传输时,最多到20M,与别人的300-400米差很远。传输速度更高时,距离更近了,并且误码相当的多。在发送端移动时,也很多无码,请问做过无线的大虾,传输距离及数据的稳定性怎么处理比较好?
传输距离与通信协议有关吗?
还有就是,为保证数据的稳定性,通信协议怎么处理比较好?
再是,怎么做到 “实时”的数据传输,及一串数据与另一串数据之间,时间很短,时间在0.3-1s之间。

望大虾帮帮小弟,指点下,谢谢!

楼主:
没人回答吗?晕!

网友:
加我聊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我聊聊
--------------------------------------------------------------------
已经加了

网友:
无线模块的距离很大程度上与布局布线元件有关。

程序上一般不会出现误码,除非单片机与无线模块的通信程序没写好。

网友:
把图看蛤仔

网友(2011-05-12):
我试验过,用作温度监测实时传送数据可以达到1.2km, 用作监视触发信息(传送4位id码)达到1km左右,如果加大数据量,通信距离会大大缩短,建议降低传输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