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灌溉系统,用PLC会不会大材小用

楼主(2010-07-10):
做一个灌溉系统,输出控制三台4.5KW的水泵电机(独立定时运行),输入打算用8个模拟量的土壤湿度传感器。这样的话用plc是不是有点浪费啊,而且面对高昂的成本,老板也咂舌。想用单片机的方案吧,可是一听说,单片机的稳定性不如plc,老板又摇头。面对这样的选择,他老人家就摆出了官方态度,你在好好考虑考虑吧。实在是太难啦。两个方案的优劣都已经跟他讲清楚啦。该选什么,却不说。该怎么办呢?
    为了以后扩展的方便,我选用西门子的s7-200 cpu224plc和两个em231(四输入模拟量模块)。这样的话只是能满足现阶段的要求,想以后的数据存储,屏幕显示,甚至无线通信,都不敢想。因为加上那些的话,成本实在太高。可是单片的方案,说是稳定性不比plc,不过稳定性有多差,有人清楚吗?

网友:
S7-200当然最简单,可靠,但是如果以后要在添加一些其他应用,成本会很高。
用单片机做吧,不难,STM32,AVR都行。

网友:
这个看你产品多大量,每个卖多少钱了

网友:
个人觉得看你怎么设计,其实说白了,PLC也是用单片机做的,如果说单片机不稳定,那PLC是怎么工作稳定的咧...

网友:
PLC实在说东道西不上是多大的材,这种定制系统,PLC是最便宜的了.不信你算算打板,机壳,软件的额外消耗.

网友:
搞个便宜的PLC 不就完了嘛

楼主:
回复 网友A:
---------------------------------------------------------------------
我想用msp430的单片机做,怎么样

网友:
这种应用不适合MSP430,msp430的目标本来就是电池供电,对功耗要求高的应用上用的。还是考虑传统的51,PIC,AVR.或者用STM8,STM32这些目标定位用于工控的。
不知道你的系统是给什么样的用户使用的,如果控制系统的成本只占很少一部分就没必要省这个钱。毕竟对工业应用稳定压倒一切——可能停机一次造成的损失都可以再买n套控制器了

网友:
PLC最简单,成本也最低。一个没有做过的系统,你用单片机去做。直到投入市场。你会发现你花的钱更多。除非你的时间不要钱。以后的扩展升级什么的其实不需要考虑,你先把第一台卖出去再说。有了钱,掌握了市场。下一代就可以加个手电筒,装个摄像头,别个GPS什么的,反正市场什么需求你就做什么扩展。

网友:
定制系统,小批量,还是采用现成的东西来做。否则性价比太差

可以考虑一下像LOGO这样的小系统来做

实在不行,也可以采用台达之类的,据说,8入8出通道的,也就是大约五六百。

采用的是逻辑图编程。

网友:
输入用8个模拟量的,什么现在的东西都不会成本低的,PLC还要外扩模拟量单元。LOGO也就是开关量的逻辑控制,定时什么的可以,模拟量的就搞不定啦。这个玩意自己做成本会低,但是周期不会短。

网友:
PLC吧,这个没什么说的,我有同学就有个工厂做灌溉系统的,没听他说用单片机.

网友:
简单问题复杂化,主要考虑是量,少数几十套,当然选择是PLC(可以选择国产PLC,还免费开发程序),上百套以上,可以考虑用STM32

网友:
一路模拟量输入即可,使用继电器搭一个多路选择器。

网友:
LS
此办法非常好,不过没用继电器搭多路选择器(考虑寿命及速度因素),用HC4051做过,有一定的干扰。

网友:
如果实在想用mcu自己玩,就做一个RS485(或232)接口的8个模拟量接口板. 主机用PLC

网友:
PLC 简单 快 可靠  有工业控制的派 :)     单片机自己做要考虑的太多了。 好像你没法做的跟plc媲美。

单片机自己做的,玩具级的~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364598323

100以下的PLC,淘宝上搜"UPLC",这一阵 我也在玩这个。

可能叫智能继电器合适一些,流程图编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实在想用mcu自己玩,就做一个RS485(或232)接口的8个模拟量接口板. 主机用PLC

这个方案挺好,可是系统的稳定性是不是就局限于mcu的模拟量接口板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PLC实在说东道西不上是多大的材,这种定制系统,PLC是最便宜的了.不信你算算打板,机壳,软件的额外消耗.

你的帐算得不错,但是,我的帐和你的不一样,我们是自己做东西自己用,除了硬件成本以外,的其他都不计成本。我们是学校不是工厂。因而人力,软件,时间等都不计成本。至于打板,机壳,这些都可有可无。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种应用不适合MSP430,msp430的目标本来就是电池供电,对功耗要求高的应用上用的。还是考虑传统的51,PIC,AVR.或者用STM8,STM32这些目标定位用于工控的。
不知道你的系统是给什么样的用户使用的,如果控制系统的成本只占很少一部分就没必要省这个钱。毕竟对工业应用稳定压倒一切——可能停机一次造成的损失都可以再买n套控制器了
这种应用不适合MSP430,msp430的目标本来就是电池供电,难道就因为电池供电,它就不能胜任吗?这是什么道理?对功耗要求高的应用上用的,难道对功耗要求不高的地方就不能用了吗?何况我的系统是要用到大田里的,是太阳能供电的,这个不算是电池吗?还有,我不知道我的应用算不算工控,不过是接啦几个水泵电机吗?更多的还是要用在土壤水分检测上。难道论控制能力msp430就比不上51,PIC,AVR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PLC最简单,成本也最低。一个没有做过的系统,你用单片机去做。直到投入市场。你会发现你花的钱更多。除非你的时间不要钱。以后的扩展升级什么的其实不需要考虑,你先把第一台卖出去再说。有了钱,掌握了市场。下一代就可以加个手电筒,装个摄像头,别个GPS什么的,反正市场什么需求你就做什么扩展。

PLC最简单,成本也最低。这个不对吧,单片机的方案1000远就能搞定。当然只是器件费用,因为其他,我们不计入成本的(就是白用,不给钱的意思)而plc至少要4000。只是一个主机和模拟量模块加一跟数据线就3700元啦

楼主:
回复 网友F:
PLC吧,这个没什么说的,我有同学就有个工厂做灌溉系统的,没听他说用单片机.
你所说的灌溉系统可能和我说的不一样吧。膜的对于电机的控制只是开关量而已。而你说的那个可能是水平更高的的电机控制系统。而不像我想要做的,我的基于土壤湿度的灌溉,重在湿度检测和控制。电机的控制不是主要

网友:
想办法找找,能找到便宜的,我朋友用的PLC,松下的那种号称可以放在口袋中的PLC,很便宜,和国产的差不多价格,估计你这系统整下来也不贵.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一路模拟量输入即可,使用继电器搭一个多路选择器

使用继电器搭一个多路选择器,怎么搭?就像用二极管搭138译码器一样吗?

网友:
回复 网友H:

是太阳能供电的..........

供电充电是自己做吗?  这个做可靠也是不简单的.

网友:
是基于:可靠第一,还是成本第一?还是维护简单....要有个优先选择的顺序.

楼主:
回复 网友I:

没必要分一二吧,权衡利弊,综合考虑吧?单片机要是能胜任,为什么还要用价格昂贵的plc呢。东西就是自己做自己用,我们不是工厂,不搞批量生产,说好听点,这叫科研

网友:
我们学校都找些考研的来做这个,在暑假

网友:
楼主你都这么清楚了,还问个啥?

网友(2010-10-15):
灌溉面积大吗?传感器数据通过有线传?如果是农田走线很不方便的!水泵房是有限的!可能这50多亩只用这一个泵房,
PLC还是单片机?我觉得还是单片机好!应为技术主要在数据处理,控制只要一个继电器+交流接触器就行了!我们公司一直这么做!没有问题!你这样的你应该考虑整个系统!数据怎么传?湿度达到多少才开泵?不一样的要求不一样的设计,后基本问题很多要考虑!
我们公司专门是为农业灌溉做产品的!有机会交流!我的QQ:277985722

网友:
neza级的plc都行,也就几百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