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桥电路设计看看能不能驱动 负载48V 10A 制冷片

楼主(2010-07-10):
(无正文)

楼主:
回复 楼主:
---------------------------------------------------------------------
设计要求是这样的,只要1,4导通 正方向是一直导通, 或2、3导通,用了两个方案一个P沟道,一个N沟道。请指出问题。

网友:
制冷片为什么需要H桥驱动呢?一个MOS加些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2010-08-20):
H桥应该是还有加热考虑。我觉得左上臂和下端两臂没问题。右上臂那么科幻干吗,为什么不和左上臂一样呢?你就差这一个光耦?

网友(2012-05-10):
你这样 MOS管的VGS不是超了?

网友:
你左上的电路好像有点问题吧,光耦导通和不导通的时候栅极电压变化不大啊。再者说,左上栅极最大48V,但MOS导通的时候G,D之间要有至少4V的压降吧?否则会让MOS发热的厉害。
楼主你搜一下VIVALITE有个帖子,用零散元件搭H桥驱动的。实在不行,就买个MOS驱动芯片吧,比较靠谱

网友A:
反正制冷片也不可能快速切换,无论从体积、成本、压降、可靠性等方面考虑,都不如用继电器。

网友:
想知道制冷片是怎么样的,又怎么用?自制小冷柜么?

网友:
学习啦,大家的见解真的不错

网友:
请问LZ,P沟道MOSFET的型号。10A电流是连续的,还是瞬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正制冷片也不可能快速切换,无论从体积、成本、压降、可靠性等方面考虑,都不如用继电器。 ...

继电器触点搞不定48VDC

网友:
制冷片几乎没有电感成分,48V小菜一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