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应用MSP430F449设计电流表中的量程问题。。。。跪求大牛指教。。。题目要长长长

楼主(2010-07-10):
我们在利用F449进行设计一个电流表,在对固定电阻取电压时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1.F449的供电电压是9v(我是说那个变压器),那么对于单片机进行AD转换时的驱动电压是多少?也就是我所能得到的电压的范围是多少??
2.F449在进行AD转换过程中,所能分辨的最小的电压增量是多少,比如0.005v和0.006v,单片机是否能进行辨别,如果不能的话,是由什么来计算和确定这个分辨量的??
很急。。。跪求能者能解答。。。小女子在此一拜。。。~~o(>_<)o ~~

网友:
我使用AVR MEGA8做过电机保护器,做过交流电流采集。以下是我做电流采集的一些总结,希望对你有用。
1、项目中单片机系统的电源为5V,MEGA8集成10位AD,我采用内部AVCC作为ADC的基准电压,因此电压采集的范围:0~5V
2、在转换过程中,ADC的分辨率为:5/1024 = 4.8mv,但由于MEGA8 ADC的精度能达9位,也就是说,单片机能精确区分出来的电压的增量
为:5/512 = 10mv左右吧。
3、你选用的MCU为MSPF449,内部集成12位的ADC,因为你是选用市电供电,单片机系统电源可以为5v(在允许的条件下)。若你选用ADC的基准电压为5v,则:
AD的分辨率为:5 / 4096 = 1.2mv,AD能达到11位的精度:5/2048 = 2.4mv左右吧,因此使用5mv或6mv步进量是可以精确区分出来的。

网友:
1楼说的有道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感激不尽~!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网友:
不要误人子弟啊  430的最大工作电压是3.6V,通常接3.3V,你们想试下430在5V供电下能正常工作吗???仔细看看芯片手册啊,别搞得连最起码的供电都不清楚啊,会死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呃。。其实我理解了一下。。他说的是他做的那个芯片。。。他只是举例。。。

O(∩_∩)O~也要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