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0A交流电的电流采样问题,电路分析

楼主(2010-07-10):
0~60A的交流电采样 (原文件名:电流采样.jpg)

电路的作用是对220V,0~60A 交流电进行电流采集,前端是锰铜分流器,锰铜的阻值是200微欧,后端接单片机的模拟口,IA与VDD之间的压差峰值不能超过250mV,有坛里的老师们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么?我还不太确定这个图是否正确,以及图中的这几个L,R,C,都是做什么用的,我在单片机上模拟口采样到的信号是否也是交流?

楼主:
回复 楼主:

自己再顶上,坛里的前辈们帮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

楼主:
别沉啊  兄弟们~~~

网友:
这个应该用互感器更合适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可是已经用锰铜分流器做了...能帮分析分析下这个电路么?

网友:
用互感器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支持

楼主:
回复 网友C:

ls,能帮我分析下这个电路的原理么?主要是已经采用这个方案了,不能改用互感~

网友:
前端为采样电阻
L3 L2磁珠
后面是低通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L2,L3,以及后面低通部分已经弄懂了,前端的采样电阻部分是怎么回事,这个电阻应该是并到锰铜电阻端的啊,它两端的电压和锰铜端的电压不是一样的么?怎么实现采样的功能,求教

网友:
锰铜片就是采样的,200微欧的电阻乘以电流就是他的电压了

网友:
这是电表里面的前端采样图,以前在电表公司做了一年,磁珠我看见有的表上面有,有的上面没有,稳定点就接上,做了一年也没明白多少,都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那前面那个10K的电阻是干嘛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兄弟~~等你的回复撒

网友:
给你找点图啊,等下啊

网友:
这10K电阻我真的不知道了,我记得是小电阻,一般10欧姆左右的,是电流这边采样匹配的,但是10K太大了,不知道了

网友:
10K电阻 可以防止在未接锰铜时,输入端的高阻抗受到损坏

网友:
回复 网友F:
10k电阻 可以防止在未接锰铜时,输入端的高阻抗受到损坏

啥也没有,怎么来输入呢?

楼主:
回复 网友F:

能解释的详细点么?不是很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E:

很强大~,拜谢~~~

网友:
是蛮好的,看了之后感觉瞬间明白很多

楼主:
再顶下,别沉了

网友:
楼主和我一样也是致力于电源研究方面,哈哈,我也在研究这个电流过载保护的问题,用分流器也行,互感器也可以,小功率的用分流器,即电阻采样电流法,互感器适合大功率的电流采样

网友:
一般的AD,或者运放前端,都是MOS管结构,内置极高,基本上等效为一个电容。
若直接这样悬空。会很容易受静电而被击穿。

网友:
帮顶下,还有个问题,这样强电进入了MCU,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楼主(2011-01-12):
回复 网友G:

在电流电压采样部分,电位和强电是相等的。
而MCU的电源供电是通过变压器得到的;和采样部分是隔离的,不会将强电引到MCU部分

网友:
顶下,就是后端能直接接MCU模拟口?还说MCU电源供电是次级电。。。糊涂了呢

网友(2011-10-21):
对市压进行采集要最好要用互感器 复杂误差很大 除非你的电路做的很好

网友(2011-12-04):
在单片机上模拟口采样到的信号是在VDD上叠加的交流成份?电路本身没有问题,只是250mV对单片机的ADC来说范围有点太窄了,对精度有很大的影响。

网友(2012-06-08):
呵呵,不错,到时候能下载了下载附件研究下!!!

网友(2013-10-10):
可能是加到cs5460A上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