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下:阿莫测试的中兴的USB 3G共享路由器,连运费才188元

楼主(2010-07-10):
我的手机是联通3G 286套餐的 有1.1G的流量;晚上在家办公足够用了,现在使用是通过手机拨号链接网络的,
我可以复制一张卡专门用来上网,那样USB 3G共享路由器是不是比较适合我呢?

网友:
3G卡 也能复制?
怎么复制的,我也用3G。。。我只会复2G卡,通用的吗?

网友:
3G卡 也能复制?
=================================
同问

网友:
直接买一台带WIFI手机,装一个热点软件就可以了

我出差的时候用E72作为路由器连接笔记本和其他网络设备

网友:
回复 楼主:

哪里有?什么型号?

网友:
LZ的手机是 3GS吧

网友:
2G的SIM卡,我会复制.需要一个SIM卡读卡器,一个专门的软件,读出SIM卡里面的ki值,写入到专用的空白SIM里.
最难的过程是读ki值,有时需要数十个小时(运气好几个小时就可读出)。

3G的卡还没试过。

网友:
在51nb上搜下看有没有相关的帖子。

网友:
不会是H618B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会是h618b吧

188还包邮的H618B多数是原厂没改装过的,没外置天线,放车上估计信号不行……
再便宜一点就是Belkin 7231-4p,硬件是上一代的多芯片结构,只支持USB 1.1(虽然H618B的USB 2.0也快不到哪去)。
和H618B同一硬件架构的是Buffalo WHR-HP-G125,HP代表大功率,价格也不贵,只不过USB口是卖家改装加上去的,不是原装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市面上的低价无线路由几乎清一色是MIPS CPU,软件都通用的,甚至几家的PCB是同一个设计(中兴H618B和D-Link DI524SU拆掉外壳就是一个样)。
多亏当初Linksys遵守GPL协议,把基于Linux内核的WRT54路由固件源码公开了,所以现在有了大量基于Linux的改版固件,功能很强大,还有中国特色的双WAN固件,可以一边上自己的,一边蹭别人的WIFI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