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M310供电方案,求助各位达人

楼主(2010-07-10):
一个产品中要用到EM310模块,(系统为锂电池供电)在第一版中选用LM2622升压芯片,发现其带载能力差,空载时输出电压正常,EM310安上时电压下降且电流达400MA,导致其反复复位。   现在要做第二版了,请各位达人尤其是苹果猫推荐电源芯片。LDO/DCDC都可以,要求电源稳定效率高,价格5元以内,外围电路简单,封装小。谢谢

楼主:
哎自己顶下

网友:
锂电池为啥不直接给EM310供电? EM310的工作电压范围3.3~4.8v,多么完美的区间!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直接供电电源质量会不会不稳定,造成EM310复位呢?

网友A:
如果电池供电都稳不住,难道经过一个芯片就能稳住了吗?芯片不是万能的,也不是永动机,芯片稳定工作的前提就是要有个带得起负载的电源,然后在至少将效率打个85折后才给模块供电,岂不是多此一举?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受教了,多谢苹果猫

网友(2012-07-01):
请问楼上 你现在的方案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池供电都稳不住,难道经过一个芯片就能稳住了吗?芯片不是万能的,也不是永动机,芯片稳定工作的前提 ...

说的对  锂电直接供电  目前我们用LTC3824做转换的

网友:
模块的工作电压范围本来就是专门为锂电池直接供电设计的,为什么还要转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