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RTT:怎么看CPU占用率

楼主(2010-07-10):
原来使用UCOS时,可以看到有一个全局参数,是CPU的占用率的,RTT是用那个参数表示CPU占用率的?

另一个问题,

下载0.4版本,编译STM32的BSP,我把FILESYSTEM及网络部分删除,编译时,代码量有40K,RTT如果带有一个FINSH基本外壳,最小的编译代码可以做到多少?

网友:
:-) OS没有内置CPU占用率的统计

finsh shell挺占用RAM和ROM的,关键是它是一个小型的编译器和虚拟机。

网友(2010-09-02):
CPU占用率的统计,还是蛮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