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把HAKKO烙铁怎样

楼主(2010-07-10):
由于最近要焊接贴片,手上的20元黄花烙铁不怎么好用了,主要是尖头比较粗。想换个焊台,今天去电子商城,看见了这个 白光烙铁,感觉不错。价格138元好处是可以安装刀头 恒温的

同时quick936A焊台价格 220元

高手评价下怎么样?

焊接0805  1206封装的有什么好办法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焊接0805  1206封装的有什么好办法么?

个人是 先点一头定位,再焊另一头,然后再用烙铁两边快速移动来调整。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焊接0805  1206封装的有什么好办法么?
个人是 先点一头定位,再焊另一头,然后再用烙铁两边快速移动来调整。
用啥工具好点呢?

网友:
就用電烙鐵咯。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用電烙鐵咯。

我的意思是什么样的烙铁!

网友:
0805類的用尖頭好。

网友:
一把刀头可以打遍天下,尖头太差,所以买铬铁都是送尖头,刀头要自己掏钱买,选那种比较薄的刀头。

网友:
LZ啊 焊接活要是自己不会焊 就算火星牌焊台的也不顶用

一般工具的话。90元一个安泰信936b,用用一句足够了,我焊LPFQ128,144 的都用这个。0603 也用这个。虽然比不上什么极品焊台。但用用已经搓搓有余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一把刀头可以打遍天下,尖头太差,所以买铬铁都是送尖头,刀头要自己掏钱买,选那种比较薄的刀头。

今天看了好多工具! 买了两把黄花的了! 一把20多,一把50多的可调恒温烙铁! 都是尖头的,可以如果用来焊接贴片的感觉不是很好用,所以想买把好的刀头烙铁或者焊台!想在论坛里讨! 最好能辨别下真伪!

楼主:
回复 网友D:
lz啊 焊接活要是自己不会焊 就算火星牌焊台的也不顶用
一般工具的话。90元一个安泰信936b,用用一句足够了,我焊lpfq128,144 的都用这个。0603 也用这个。虽然比不上什么极品焊台。但用用已经搓搓有余

我现在用的烙铁头比圆的较粗,还有我的焊锡感觉比较粘,所以喊出来的板子比较丑。 搜了些资料。很多都推荐刀头。所以在这把到头的烙铁和刀头的焊台之间犹豫呢!

网友:
自用原装 goot 220V/40W  尖头,其实尖头,刀头都一样用,一样很好焊。

网友:
回复 网友D:
lz啊 焊接活要是自己不会焊 就算火星牌焊台的也不顶用
一般工具的话。90元一个安泰信936b,用用一句足够了,我焊lpfq128,144 的都用这个。0603 也用这个。虽然比不上什么极品焊台。但用用已经搓搓有余

同道中人
现在焊接已经越来越好了,顺利的时候两三分钟可以搞好一个lpfq128,虽说比不上小妹,但是自己用已经绰绰有余了

楼主:
焊接时有把弯头的镊子好用多了

网友:
当焊完lpfq208脚的fpga的时候,再焊100多脚的arm7,才觉得焊arm7级别的芯片是件多幸福的事。
焊208脚的fpga简直太痛苦了~

网友:
看来好多人喜欢用刀头啊
一直没习惯用刀头,总是用不好
所以一直在用尖头

网友:
用过刀头,打死我也不用尖头了。